[DCDC]
关于LM2596输入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4-12-30):
小弟最近搭了一个单片机控制DA输出调节LM2596输出电压的电路。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小弟理论知识差,请大家指教。
问题是;我选用的输入电容一开始是1000uF/35V(输入电压是28V),发现输出纹波很大,反馈端会振荡。然后将输入电容换成220/35V的就没有这个问题,我换成680,470的电容均有振荡的现象。请问大家为何输入电容的容值不同会引起这个现象。

网友A:
看规格书 输入电容那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规格书 输入电容那章

你好,一开始输入电容按照规格书要选用680或者470uF/35V耐压的,  我都试过纹波非常大,FB有振荡, 降到220就可以。

网友B:
是电容内阻引起的,这个有些场合也是要匹配的

楼主:
是ESR吗? 不是容量大的ESR小吗?

网友C:
输入端的铝电解电容应该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还是怀疑你的LM2596是假货或者国产货。
纹波更大的是来自于输出端电容不匹配,以及反馈分压电路的小电容不匹配,可以调整这两者试试看

网友C:
另外看看你的电感是否合格,需要功率电感。
负载电流最好也提供一下

网友D:
我的忘记是多大的了,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看看你的电感是否合格,需要功率电感。
负载电流最好也提供一下

负载电流是0.1-1A可调的

网友E:
最好贴图看看;
一般输入电容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F:
输入电容也最好是低ESR高速电容,未必大电容ESR就一定比小电容小,你最好测下10KHZ 或者100KHZ下输入输出电容的ESR,我以前遇到电容用普通万用表测容量都正常,但是装上电路还是有问题,结果是ESR太大,干涸了

网友G(点评):
用普通万用表测容量都正常 干涸了 说明没有正确使用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贴图看看;
一般输入电容不会有什么影响;

我今天还发现一个奇怪问题,我买了两种2596,一种是进口的TO220 弯针封装,另一种是国产的TO220直针的封装,发现在同样负载下(输入24V,输出22V,1A),进口的非常烫,国产的基本没温度。 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是买到假芯片了,还是另有玄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还发现一个奇怪问题,我买了两种2596,一种是进口的TO220 弯针封装,另一种是国产的TO220直针的封装 ...

那示波器看下波形,比较烫的应该振荡了;

是不是假的不好判断,可以申请样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示波器看下波形,比较烫的应该振荡了;

是不是假的不好判断,可以申请样品看看; ...

输出波形到是都挺稳定的,我用示波器的交流耦合看VPP大概只有400mV, 然后我对比了一下电感PWM的频率,烫的那颗比国产的开关频率低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出波形到是都挺稳定的,我用示波器的交流耦合看VPP大概只有400mV, 然后我对比了一下电感PWM的频率,烫 ...

那就真有可能假货了;

2596好像是3A的,假货的话,电流肯定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示波器看下波形,比较烫的应该振荡了;

是不是假的不好判断,可以申请样品看看; ...

对了,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疑问,想请问下,2596电感端当PWM的频率在20K以下时,电路会有滋滋的声音,但输出平稳。我想问下这个问题我是不管他,还是要下手解决,是人为提高他频率还是用其他什么方式。请版主指明

网友G(点评):
当PWM的频率在20K以下时,电路会有滋滋的声音 只能说明你听觉正常!…哈哈!进入音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疑问,想请问下,2596电感端当PWM的频率在20K以下时,电路会有滋滋的声音,但输 ...

换电感看看;

短时间没问题,长时间的话电感就坏了;
电感和电容一样也是有寿命的;

电感的电容的值,根据理论计算,再选大点,国产的阻容要留余量;
TI有计算软件的;

程控的2596我没设计过电路;

普通的我2596经常用,电流经常2A左右;

2596不发热,倒是电感发热了;

网友D:
2596这个IC比较成熟了,有国产和进口。我买的全是国产的,有贴片和直插,本以为国产的很差,但是就我自己做的情况看效果很不错。
按原厂标称是3A,我买的国产货把这个指标给加大了,到5A。效率也很不错。国产有N种,我是随便买了一种,不是很便宜,但效果我很满意,短路过很多次了也没烧(据说原厂进口的短路会烧)
做这个的话二极管要选好,不然也会烧。因为是我自己用的,成本可以高一点,电感我买了村田的,几乎不发热,电感的好坏也影响效率。电感值最好参照手册里的数据不要随便用。
还有就是电容,这个不需要很大,输入忘记了,装起来了不想拆开来看了,输出1000。这个最好是固态铝电容。如果找不到就去主板或开关电源上拆,电子元件店里买的普通电解电容内阻太大,效果不好。
还有就是最好是给输入电容并联一个多层陶瓷电容,在靠近IC的地方。输出电容也可以并一个。这个电容也可以在主板上拆,就是CPU供电旁边那一圈个头比较大的陶瓷电容。这个容量大约为10-22uF,电压不是很高,好象只到25V。怕耐压不够不放心的可以接电试下耐压再用。

还有想说的就是这个东西有假货,表面上是2596,实际上里面是个317,发热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96这个IC比较成熟了,有国产和进口。我买的全是国产的,有贴片和直插,本以为国产的很差,但是就我自己做 ...

恩,因为输出是变化的,所以好像不能按照某一个输出点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感看看;

短时间没问题,长时间的话电感就坏了;

我待会换电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感看看;

短时间没问题,长时间的话电感就坏了;

你好,我今天发现个问题,我有两个电源箱,输出24V作为输入。发现一个电源箱会造成我上面说到的电感异音,另一个就很正常,一点声音都没,两个电源箱输出24V输出差不多,都比较平滑。  我的电路不管有没异音,输出也教稳定。

网友H:
电路图呢?

网友G:
电感发热:1过流!…2与材质、线径有关!…在电路正常时、与频率无关吧?

网友I:
大电解电容滤高频、小电容滤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