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 支持PWM触发ADC吗?

楼主(2014-12-30):
KE02 支持PWM触发ADC吗?配置成硬件触发,选择FTM2触发,怎么一直进不了中断,FSL能否发给PWM触发ADC的例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从参考手册MKE02Z64M20SF0RM的”3.2.1 Interconnection overview“章节来看KE02 20MHz主频的芯片是支持FTM 触发 ADC采样的。
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从参考手册MKE02Z64M20SF0RM的”3.2.1 Interconnection overview“章节来看KE02 20MHz主频的芯片 ...

你好,但是我配置了硬件触发,用RTC和PIT都可以触发,唯独用FTM2不行,但是要采集电流用FTM2触发比较好,一直进不去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但是我配置了硬件触发,用RTC和PIT都可以触发,唯独用FTM2不行,但是要采集电流用FTM2触发比较好, ...

如果你想要使用FTM的 MatchTRG,那么需要看一下参考手册的“26.4.20 Channel trigger output”章节。
需要使能相应的寄存器,这样在channel匹配时才会触发芯片内部其他模块(比如ADC)启动采样。

网友B(2016-05-20):
引用 楼主:
你好,但是我配置了硬件触发,用RTC和PIT都可以触发,唯独用FTM2不行,但是要采集电流用FTM2触发比较好, ...

The channel match trigger must be used only in Combine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