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SJA1000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12-30):
小弟最近在公司学习SJA1000,参照数据手册和网上的一些资料写程序……目前自测模式已经能收发,但是在两块板子进行测试时,出现了问题,我用的是C8051F020单片机,两块通信板,一块进行发送数据,另一块接受数据并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PC机上进行显示,现在的问题是,发送板我是while(1)死循环里一直不停的发,接受板只能进入接收中断一次,然后就进不去了,而且是在我用仿真器的时候才能接收到一次,如果不用仿真器,让板子直接跑程序,中断一次也进入不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
有没有人呢?

网友A:
人来了,

我若干年前使用过SJA1000Z这个芯片

但是,现在都不再使用这个落后的芯片了

帮你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来了,

我若干年前使用过SJA1000Z这个芯片

谢谢了啊,我刚参加工作,对很多东西都不是很了解,大学里学的也不好,后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啊,我刚参加工作,对很多东西都不是很了解,大学里学的也不好,后悔啊…… ...

没有关系

现在都广泛使用STM32F

集成CAN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关系

现在都广泛使用STM32F

我现在重新从单片机开始学的,在公司现在也没事做,问别人要了两块板子试试,打算从低到高一步步来

网友A:
在这里混的时间长了
水平也自然会高了

网友B:
中断清除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清除了没有

应该是清了的,我是在接受数据完成后,先读中断状态寄存器,然后再写释放接收缓冲区命令……我问公司同事说,要进行双向通信,接收到数据然后返回一个命令这样,但我试了还是不行,只能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混的时间长了
水平也自然会高了

你是指在论坛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在论坛里?

回答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是的

恩,那我得多逛逛论坛了,以前都不怎么看的,嘿嘿,这也是一种资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那我得多逛逛论坛了,以前都不怎么看的,嘿嘿,这也是一种资源啊! ...

:P  :P  :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