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Altium的布线问题

楼主(2014-12-30):
我在做布线的时候,本来觉得线是可以直拉进元件的,但是我在点元件的时候,总是会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线在元件周围乱转,而且就是不进去,就像下图显示的那样,请教下各位,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

网友A:
应该是栅格设置过大了

网友B:
不是同一个网络怎么连到一起。。。

网友C:
不是同一个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同一个网络

请问应该在哪里设置为同一个网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同一个网络怎么连到一起。。。

仔细一看确实,那请问应该在哪里设置为同一个网络呢

网友D:
在原理图上把你D3的一端连接到该线上再更新下或者直接双击元件,更该网络标号和线上的标号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一看确实,那请问应该在哪里设置为同一个网络呢

你画PCB没有原理图的吗?最好先有原理图再生成PCB,没用过altium.硬要连在一起就要改要连接的焊盘属性,或者消除规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原理图上把你D3的一端连接到该线上再更新下或者直接双击元件,更该网络标号和线上的标号一致 ...

谢谢,我更新后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PCB没有原理图的吗?最好先有原理图再生成PCB,没用过altium.硬要连在一起就要改要连接的焊盘属性, ...

修改了下原理图,现在成功了

网友E:
网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