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大神解释一下以下示波器的参数指标,评估以下性能?

楼主(2014-12-30):
主要的技术指标如下:
模拟带宽: 50MHz
最大采样率: 200MHz @ 1 Channel / 100MHz @ 2 Channels
实时采样深度:1M
单次采样深度:32M @ 1 Channel / 16M @ 2 Channels
输入通道数: 2 Channels
垂直灵敏度: 10mV/div ~ 2V/div (x1 probe) / 100mV/div ~ 20V/div (x10 probe)
输入耦合方式: AC / DC / Ground
输入特性: 1 MΩ ∥ ~15 pF
过压保护范围: ±100 V (DC+AC peak)

========================================================
个人理解:
最大采样率为200MHz,那根据采样定理,那理论上可以采样100MHz的信号,为什么上面的模拟带宽只有50MHz?
实时采样深度和单次采样深度分别代表什么含义?这个是不是就存储深度?

请大神科普一下相关知识,谢谢了!

网友A:
好像非常弱。。。。。。。。。。

网友A:
数字存储示波器,它会有一个模拟放大部分把输入放大到ADC可以接受的幅度,所以会有模拟带宽这个参数。
而ADC的采样速率,如果只有模拟信号频率的2倍,那么它绘制的波形会很不好——正弦波可能变成了三角波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存储示波器,它会有一个模拟放大部分把输入放大到ADC可以接受的幅度,所以会有模拟带宽这个参数。
而AD ...

带宽可能还好理解,因为采样定理毕竟是理论上的,实际采样频率可能是信号最高频率的5~10倍,才能保证不失真。
那实时采样深度和单次采样深度又当如何理解?这对示波器的性能有何影响?
还请戈老师科普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那个我也不知道。。。。。。。。。。大约是存储深度吧?有时候需要在捕捉一个波形之后把时间轴放大,那么存储深度就很重要,大的存储深度可以放大很多倍,小的放大几下就变成锯齿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我也不知道。。。。。。。。。。大约是存储深度吧?有时候需要在捕捉一个波形之后把时间轴放大,那么存 ...

明白了。谢谢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