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逻辑分析仪的问题,没想通,求解答

楼主(2014-12-30):
我看到
逻辑分析仪测出的波形,是只有高低两种电平的方波
用示波器测出来的波形,则是可以连续变化的电压信号

那么是不是说,逻辑分析仪只能用来测量方波?
如果拿逻辑分析仪来测量连续变化的正弦波,能这样做吗?如果这样做的话(比如我拿逻辑来测量晶振的振动情况),又会得出什么样的波形呢

还有就是逻辑分析仪只区别高电平和低电平,
它究竟是怎么区别的,
多少以上是高的电平,多少以下是低的电平?

好多问号,求解答

网友A:
逻辑分析仪么,顾名思义,只关注逻辑、时序。至于电压的变化过程是被忽略掉的。

数字信号肯定是方波,但方波的概念范围就大了,必须符合逻辑电平。

逻辑电平与所用的芯片有关,有的是可调整逻辑电平的,有的则是固定的。

具体的逻辑电平与所采用的器件类型有关,具体的你搜“逻辑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