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库]log4cplus用法-3

楼主(2014-12-30):
log4cplus用法-3
log4cplus在很多方面做的都很出色,但是使用过程有些地方感觉不爽。在继续吹捧之前我先把不爽之处
稍微提一提,然后继续介绍关于线程和套接字的知识。
### 一些可以改进之处 ###
1. 用户自定义LogLevel的实现机制不够开放
在第五篇中曾经介绍过如何实现用户自行定义LogLevel,为了实现比较理想的效果,甚至还需要改log4cplus
的源代码。:(
2. 生成Logger对象的机制可以改进
我在使用时候,经常需要在不同的文件、函数中操作同一个logger,虽然log4cplus实现了树状存储以及根据
名称生成Logger,却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特点确保同一个名称对应的logger对象的唯一性,比如以下代码:
    ... ...

    Logger logger1 = Logger::getInstance("test");
    Logger logger2 = Logger::getInstance("test");
    Logger * plogger1 = &logger1;
    Logger * plogger2 = &logger2;
    std::cout << "plogger1: " << plogger1 << std::endl << "plogger2: " << plogger2 << std::endl;

    ... ...

运行结果:
plogger1: 0xbfffe5a0
plogger2: 0xbfffe580

从结果可以看出,明明是同一个Logger,但每次调用都会产生一个Logger副本,虽然结果是正确的(因为将存
储和操作分开了),但是资源有些浪费,我看了一下log4cplus的代码,其实可以按照如下方式实现(示意性
的):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class Logger;
class LoggerContainer
{
public:
    ~LoggerContainer();
    Logger * getinstance(const std::string & strLogger);
private:
    typedef std::map<:string,> LoggerMap;
    LoggerMap loggerPtrs;
};
class Logger
{
public:
     Logger() {std::cout << "ctor of Logger " << std::endl; }
    ~Logger() {std::cout << "dtor of Logger " << std::endl; }
    static Logger * getInstance( const std::string & strLogger)
    {
        static LoggerContainer defaultLoggerContainer;
        return defaultLoggerContainer.getinstance(strLogger);
    }
};
LoggerContainer::~LoggerContainer()
{

    LoggerMap::iterator itr = loggerPtrs.begin();
    for( ; itr != loggerPtrs.end(); ++itr )
{
     delete (*itr).second;
}
}
Logger * LoggerContainer::getinstance(const std::string & strLogger)
{
   LoggerMap::iterator itr = loggerPtrs.find(strLogger);
   if(itr != loggerPtrs.end())
   {

       return (*itr).second;
   }
   else
   {

       Logger * plogger = new Logger();
       loggerPtrs.insert(std::make_pair(strLogger, plogger));
       return plogger;
   }
}
int main()
{
    Logger * plogger1 = Logger::getInstance("test");
    Logger * plogger2 = Logger::getInstance("test");
    std::cout << "plogger1: " << plogger1 << std::endl << "plogger2: " << plogger2 << std::endl;
    return 0;
}

运行结果:
ctor of Logger
plogger1: 0x804fc30
plogger2: 0x804fc30
dtor of Logger
这里的LoggerContainer相当于log4cplus中的Hierarchy类,结果可以看出,通过同一个名称可以获取相同的
Logger实例。

还有一些小毛病比如RollingFileAppender和DailyRollingFileAppender的参数输入顺序可以调整成统一方式
等等,就不细说了。
本部分提到了使用log4cplus时候感觉不爽的地方,最后一部分将介绍一下log4cplus中线程和套接字实现情况

经过短暂的熟悉过程,log4cplus已经被成功应用到了我的项目中去了,效果还不错,:)除了上文提及的
功能之外,下面将介绍log4cplus提供的线程和套接字的使用情况。
### NDC ###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log4cplus中嵌入诊断上下文(Nested Diagnostic Context),即NDC。对log系统而言,
当输入源可能不止一个,而只有一个输出时,往往需要分辩所要输出消息的来源,比如服务器处理来自不同
客户端的消息时就需要作此判断,NDC可以为交错显示的信息打上一个标记(stamp), 使得辨认工作看起来
比较容易些,呵呵。这个标记是线程特有的,利用了线程局部存储机制,称为线程私有数据(Thread-specific
Data,或TSD)。 看了一下源代码,相关定义如下,包括定义、初始化、获取、设置和清除操作:
linux pthread

#   define LOG4CPLUS_THREAD_LOCAL_TYPE pthread_key_t*
#   define LOG4CPLUS_THREAD_LOCAL_INIT ::log4cplus::thread::createPthreadKey()
#   define LOG4CPLUS_GET_THREAD_LOCAL_VALUE( key ) pthread_getspecific(*key)
#   define LOG4CPLUS_SET_THREAD_LOCAL_VALUE( key, value ) pthread_setspecific(*key, value)
#   define LOG4CPLUS_THREAD_LOCAL_CLEANUP( key ) pthread_key_delete(*key)
win32
#   define LOG4CPLUS_THREAD_LOCAL_TYPE DWORD
#   define LOG4CPLUS_THREAD_LOCAL_INIT TlsAlloc()
#   define LOG4CPLUS_GET_THREAD_LOCAL_VALUE( key ) TlsGetValue(key)
#   define LOG4CPLUS_SET_THREAD_LOCAL_VALUE( key, value ) \
       TlsSetValue(key, static_cast(value))
#   define LOG4CPLUS_THREAD_LOCAL_CLEANUP( key ) TlsFree(key)

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在某个线程中:
    NDC& ndc = log4cplus::getNDC();
    ndc.push("ur ndc string");
    LOG4CPLUS_DEBUG(logger, "this is a NDC test");
    ... ...

    ndc.pop();

    ... ...

    LOG4CPLUS_DEBUG(logger, "There should be no NDC...");
    ndc.remove();

当设定输出格式(Layout)为TTCCLayout时,输出如下:
10-21-04 21:32:58, [3392] DEBUG test - this is a NDC test
10-21-04 21:32:58, [3392] DEBUG test <> - There should be no NDC...
也可以在自定义的输出格式中使用NDC(用%x) ,比如:
    ... ...

    std::string pattern = "NDC:[%x]  - %m %n";
    std::auto_ptr _layout(new PatternLayout(pattern));
    ... ...

    LOG4CPLUS_DEBUG(_logger, "This is the FIRST log message...")
    NDC& ndc = log4cplus::getNDC();
    ndc.push("ur ndc string");
    LOG4CPLUS_WARN(_logger, "This is the SECOND log message...")
    ndc.pop();
    ndc.remove();

    ... ...

输出如下:
NDC:[]  - This is the FIRST log message...
NDC:[ur ndc string]  - This is the SECOND log message...

另外一种更简单的使用方法是在线程中直接用NDCContextCreator:
    NDCContextCreator _first_ndc("ur ndc string");
    LOG4CPLUS_DEBUG(logger, "this is a NDC test")

不必显式地调用push/pop了,而且当出现异常时,能够确保push与pop的调用是匹配的。

### 线程 ###
线程是log4cplus中的副产品, 而且仅作了最基本的实现,使用起来也异常简单,只要且必须要
在派生类中重载run函数即可:
class TestThread : public AbstractThread
{
public:
    virtual void run();
};

void TestThread::run()
{

    ... ...
}
log4cplus的线程没有考虑同步、死锁,有互斥,实现线程切换的小函数挺别致的:
void log4cplus::thread::yield()
{
#if defined(LOG4CPLUS_USE_PTHREADS)
    ::sched_yield();
#elif defined(LOG4CPLUS_USE_WIN32_THREADS)
    ::Sleep(0);
#endif
}

### 套接字 ###
套接字也是log4cplus中的副产品,在namespace log4cplus::helpers中,实现了C/S方式的日志记录。
1. 客户端程序需要做的工作:

SharedAppenderPtr _append(new SocketAppender(host, 8888, "ServerName"));

Logger::getRoot().addAppender(_append);

LOG4CPLUS_INFO(Logger::getRoot(), "This is a test: ")

【注】 这里对宏的调用其实是调用了SocketAppender::append,里面有一个数据传输约定,即先发送
一个后续数据的总长度,然后再发送实际的数据:
    ... ...
    SocketBuffer buffer = convertToBuffer(event, serverName);
    SocketBuffer msgBuffer(LOG4CPLUS_MAX_MESSAGE_SIZE);
    msgBuffer.appendSize_t(buffer.getSize());
    msgBuffer.appendBuffer(buffer);

    ... ...

2. 服务器端程序需要做的工作:

ServerSocket serverSocket(port);

Socket sock = serverSocket.accept();

此后即可用该sock进行数据read/write了,形如:
SocketBuffer msgSizeBuffer(sizeof(unsigned int));
if(!clientsock.read(msgSizeBuffer))
{
    return;
}
unsigned int msgSize = msgSizeBuffer.readInt();
SocketBuffer buffer(msgSize);
if(!clientsock.read(buffer))
{
    return;
}
为了将读到的数据正常显示出来,需要将SocketBuffer存放的内容转换成InternalLoggingEvent格式:
spi::InternalLoggingEvent event = readFromBuffer(buffer);
然后输出:
Logger logger = Logger::getInstance(event.getLoggerName());
logger.callAppenders(event);

【注】 read/write是按照阻塞方式实现的,意味着对其调用直到满足了所接收或发送的个数才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