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库]log4c

楼主(2014-12-30):
log4c使用心得
一、安装
我看网上好多人介绍log4c安装的时候都说有两个步骤:先下载expat安装包并安装expat,然后下载log4c安装包并安装log4c。这么看来,log4c是依赖expat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想使用的日志系统还要依赖别的库,毕竟现在的开源日志系统很多,这样一来log4c就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了。所以我仔细看了log4c的README文档,发现log4c模块默认情况下是使用expat库来作为XML文件的解析器(因为log4c的配置文件默认是一个叫log4crc的XML文件),我们可以在运行配置文件的时候加上--without-expat选项就可以不使用expat库而使用log4c自定义的解析器,该解析器是使用lex/yacc的代码进行解析的。
安装步骤跟很多其他的库一样,都是三个步骤: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我们可以在configure的时候加一些选项,如果要设置log4c的安装路径为/usr/local/log4c,我们就可以加--prefix=/usr/local/log4c,如果不想依赖expat解析器,我们可以加--without-expat。如果我们要指定软件运行的系统平台,交叉环境下,我们可以用--host选项来设置,如果运行在arm平台下就加--host=arm-linux,如果是运行在mips平台下就加--host=mips-linux。
如果安装完的时候出现了以下错误,不要着急:
../../src/log4c/.libs/liblog4c.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rpl_malloc'
../../src/log4c/.libs/liblog4c.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rpl_realloc'
解决方法如下:
修改log4c_build/log4c-1.2.1/src/config.h.in文件:
将201行的#undef malloc注释掉。
将204行的#undef realloc注释掉。
然后执行以下命令:
./configure(同样有必要的情况下加上相应的选项)
make clean
make
make install

二、介绍一下log4c的配置文件log4crc
log4c中有三个重要的概念, category, appender, layout。
category(类型)用于区分不同的logger, 其实它就是个logger。在一个程序中我们可以通过category来指定很多的logger,用于不同的目的。
appdender用于描述输出流,通过为category来指定一个appdender,可以决定将log信息来输出到什么地方去,比如stdout, stderr, 文件, 或者是socket等等。说说常见的两种,stdout是输出到控制台,文件当然就是输出到文件咯,在log4c中默认的是使用轮询文件保存日志,假如我们设定的文件名为wlanLog(配置文件中是appender节点的prefix属性),文件的maxsize设置为102400(Bytes),文件的maxnum为10(文件的最多个数),那么日志会保存在wlanLog.0文件中,当该文件的大小达到102400Bytes是就会自动保存到wlanLog.1文件中,依次类推,当文件的个数达到maxnum且文件已满,接下来会自动保存到wlanLog.0文件中,这样循环保存的方式就是轮询。
layout用于指定日志信息的格式,通过为appender来指定一个layout,可以决定log信息以何种格式来输出,比如是否有带有时间戳, 是否包含文件位置信息等,以及他们在一条log信息中的输出格式的等,一般有basic和dated两种。大家感兴趣可以分别去试一下看看日志有什么区别。
最后,说一下log4crc文件放在项目工程生成的目标文件的那个目录下。

三、使用
C/C++ code
    //初始化
    log4c_init();

    //获取一个已有的category,这个category(此处为WLAN_Console)必须先配置到配置文件中。
    log4c_category_t* mycat = log4c_category_get("WLAN_Console");

    //用该category进行日志输出,日志的类型为DEBUG,输出信息为 "Hello World!",
    log4c_category_log(mycat, LOG4C_PRIORITY_DEBUG, "Hello World!");

    //去初始化
    log4c_fini();

  log4c_category_log的原型为:
C/C++ code
    log4c_category_log的原型为:
    static LOG4C_INLINE void log4c_category_log(const log4c_category_t* a_category,
                      int a_priority,
                      const char* a_format,
                      ...)

其中后面的日志输出的格式化字符串a_format跟printf的输出格式化字符串一样,后面的参量表也和printf一样。非常方便!
log4c的日志优先级有11个,在src/log4c/目录下的priority.h中。我们常用的也就error、warn、info、debug和trace。
C/C++ code
/**
* Predefined Levels of priorities. These correspond to the priority levels
* used by syslog(3).
**/
typedef enum {
    /** fatal */    LOG4C_PRIORITY_FATAL    = 000,
    /** alert */    LOG4C_PRIORITY_ALERT    = 100,
    /** crit */              LOG4C_PRIORITY_CRIT    = 200,
    /** error */    LOG4C_PRIORITY_ERROR    = 300,
    /** warn */              LOG4C_PRIORITY_WARN    = 400,
    /** notice */    LOG4C_PRIORITY_NOTICE    = 500,
    /** info */              LOG4C_PRIORITY_INFO    = 600,
    /** debug */    LOG4C_PRIORITY_DEBUG    = 700,
    /** trace */    LOG4C_PRIORITY_TRACE    = 800,
    /** notset */    LOG4C_PRIORITY_NOTSET    = 900,
    /** unknown */    LOG4C_PRIORITY_UNKNOWN    = 1000
} log4c_priority_level_t;

  有时候为了方便,我们可以将log4c_category_log用宏定义封装起来,这个网上有例子,我给个链接吧:http://www.cnblogs.com/jyli/archive/2010/02/11/1660606.html。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函数封装起来,这个网上我没找到,我就把我作的封装分享一下吧,因为这个牵扯到变参函数的参数传递,所以可能好多刚接触到变参函数的童鞋不是很清楚。
C/C++ code
/**********************************************************************
函数名称          :          **ut
创建日期          :          2011-12-27
作者              :          丶小小小威
函数描述          :          将日志输出到控制台
输入参数          :
    const LOG_LEVEL level :          日志输出的级别
    const char *format    :          日志输出的格式化字符串
输出参数          :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CLogger::**ut(const LOG_LEVEL level, const char *format, ...)
{
    char temp[MAX_LEN] = {0};
    int ret = 0;

    va_list ap;
    va_start(ap, format);
    ret = vsnprintf(temp, MAX_LEN, format, ap);
    assert((-1<ret) && (MAX_LEN>ret));

    switch (m_logMode)
    {
    case TO_CONSOLE_AND_FILE:    //既输出到控制台又输出到文件
        {
            if (m_consoleCategory && m_fileCategory)
            {
                log4c_category_log(m_consoleCategory, level, "%s", temp);
                log4c_category_log(m_fileCategory, level, "%s", temp);
            }

            break;
        }
    case TO_CONSOLE:            //输出到控制台
        {
            log4c_category_log(m_consoleCategory, level, "%s", temp);

            break;
        }
    case TO_FILE:                //输出到文件
        {
            log4c_category_log(m_fileCategory, level, "%s", temp);

            break;
        }
    default:
        break;
    }

    va_end(ap);
}

    说明:我这里的LOG_LEVEL是我自己定义的一个枚举类型,成员为常用的几种日志类型(或者说优先级),m_logMode是我Log模块封装类的一个成员变量,表示日志输出的方式,上面的三种。我想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吧,你懂的,= =!

    下面调用的时候也很简单:
    char c = '\x41';
    char s[20];
    const char *p = "How do you do";
    int a = 1234;
    int ha = 12;
    int *i;
    i = &ha;
    float f = 3.141592653589;
    double x = 0.12345678987654321;
    strcpy(s, "Hello, Comrade");

    logger->**ut(ERROR, "a=%d", a);        /*结果输出十进制整数a=1234*/
    printf("===============================> a=%d\n\n", a);

    logger->**ut(ERROR, "a=%6d", a);        /*结果输出6位十进制整数a=  1234*/
    printf("===============================> a=%6d\n\n", a);

    logger->**ut(ERROR, "a=%06d", a);        /*结果输出6位十进制整数a=001234*/
    printf("===============================> a=%06d\n\n", a);

    logger->**ut(ERROR, "a=%2d", a);        /*a超过2位,按实际值输出a=1234*/
    printf("===============================> a=%2d\n\n", a);

    logger->**ut(ERROR, "*i=%4d", *i);    /*输出4位十进制整数×i=  12*/
    printf("===============================> *i=%4d\n\n", *i);

    logger->**ut(ERROR, "*i=%-4d", *i);    /*输出左对齐4位十进制整数×i=12*/
    printf("===============================> *i=%-4d\n\n", *i);

    logger->**ut(ERROR, "i=%p", i);        /*输出地址i=0xbf96538c*/
    printf("===============================> i=%p\n\n", i);

    logger->**ut(ERROR, "f=%f", f);        /*输出浮点数f=3.141593*/
    printf("===============================> f=%f\n\n", f);

    logger->**ut(ERROR, "f=6.4f", f);        /*输出6位其中小数点后4位的浮点数 f=3.1416*/
    printf("===============================> f=6.4f\n", f);

    logger->**ut(ERROR, "x=%lf", x);        /*输出长浮点数x=0.123457*/
    printf("===============================> x=%lf\n\n", x);

    logger->**ut(ERROR, "x=%18.16lf", x);    /*输出18位其中小数点后16位的长浮点数 x=0.1234567898765432*/
    printf("===============================> x=%18.16lf\n\n", x);

    logger->**ut(ERROR, "c=%c", c);        /*输出字符c=A*/
    printf("===============================> c=%c\n\n", c);

    logger->**ut(ERROR, "c=%x", c);        /*输出字符ASCII码值c=41*/
    printf("===============================> c=%x\n\n", c);

    logger->**ut(ERROR, "s[]=%s", s);        /*输出数组字符串s[]=Hello, Comrade*/
    printf("===============================> s[]=%s\n\n", s);

    logger->**ut(ERROR, "s[]=%6.9s", s);    /*输出最多9个字符的字符串s[]=Hello, Co*/
    printf("===============================> s[]=%6.9s\n\n", s);

    logger->**ut(ERROR, "s=%p", s);        /*输出数组字符串首字符地址s=FFBE*/
    printf("===============================> s=%p\n\n", s);

    logger->**ut(ERROR, "*p=%s", p);        /*输出指针字符串p=How do you do*/
    printf("===============================> *p=%s\n\n", p);

    logger->**ut(ERROR, "p=%p", p);        /*输出指针的值p=0x8049a70*/
    printf("===============================> p=%p\n\n", p);

说明:logger是我写的日志封装类的一个对象,大家可以把上面的部分代码加到自己的程序中,看看输出结果和printf到底是不是一样?我测试过,完全一样,这样一看,使用log4c日志模块更让人一目了然,尤其是在一个比较大的项目中,有一个好的日志模块将是非常重要的!差点忘了还有个编译运行。

四、编译运行
编译的时候要链接上库和头文件。编译的格式如下:
mips-linux-g++ -I /usr/local/include/ -I /usr/local/include/libxml2/ logger.cpp main.cpp -o capture -L /usr/local/lib/ -lstdc++ -llog4c -lxml2
说明:我用的是mips,所以编译时使用mips-linux-g++,我的log4c安装默认的路径下:/usr/local。这里用到的libxml2是因为我涉及修改log4c的配置文件log4crc,是一个XML文件,我选择libxml2。在mips上运行的时候要先告诉mips库所在的位置,使用export LD_LIBRARY_PATH=“库所在的位置”,建议大家写个Makefile。

五、log4crc文件
HTML code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OCTYPE log4c SYSTEM "">
<log4c version="1.2.1">
    <config>
        <bufsize>0</bufsize>
        <debug level="2"/>
        <nocleanup>0</nocleanup>
        <reread>1</reread>
    </config>

    <category name="root" priority="notice"/>
    <category name="six13log.log" priority="error" appender="stdout"/>

    <!--输出到控制台-->
    <category name="WLAN_Console" priority="trace" appender="stdout"/>

    <!--保存日志到文件-->
    <category name="WLAN_File" priority="trace" appender="myrollingfileappender"/>

    <!--logdir为日志输出路径  prefix为文件名  layout为输出格式 -->
    <appender name="myrollingfileappender" type="rollingfile" logdir="." prefix="wlan_log" layout="dated" rollingpolicy="myrollingpolicy"/>

    <!--sizewin表示达到最大值后新建日志文件  值由maxsize设定,单位Bytes     maxnum为最大文件数目-->
    <rollingpolicy name="myrollingpolicy" type="sizewin" maxsize="102400" maxnum="10"/>

    <appender name="stdout" type="stream" layout="basic"/>
    <appender name="stderr" type="stream" layout="dated"/>
    <appender name="syslog" type="syslog" layout="basic"/>

    <appender name="s13file" type="s13_file" layout="basic"/>
    <appender name="plain_stderr" type="s13_stderr" layout="none"/>
    <appender name="cat_stderr" type="s13_stderr" layout="catlayout"/>
    <appender name="xml_stderr" type="s13_stderr" layout="xmllayout"/>
    <appender name="user_stderr" type="s13_stderr" layout="userlayout"/>

    <layout name="basic" type="basic"/>
    <layout name="dated" type="dated"/>

    <layout name="catlayout" type="s13_cat"/>
    <layout name="xmllayout" type="s13_xml"/>
    <layout name="none" type="s13_none"/>
    <layout name="userlayout" type="s13_userloc"/>

    <category name="six13log.log.app.application2" priority="debug" appender="cat_stderr"/>
    <category name="six13log.log.app.application3" priority="debug" appender="user_stderr"/>
    <category name="six13log.log.app" priority="debug" appender="myrollingfileappender"/>
    <category name="log4c.examples.helloworld" priority="debug" appender="stdout"/>
</log4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