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OP

楼主(2014-12-30):
大神,
  求推荐摆动率比较大---大概要求5V/US以上,
  温漂比较小---大概不超过2~3V/C,
  价格比较便宜---最好是2元多的。。。
  看了下LF356还可以,就是温漂大了点,有5UV/C。
  谢了。。。。

网友A:
不知道具体是处理什么信号,楼主看下SGM72x/SGM829x系列是否够用:

楼主:
最后选了O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