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的VOS和IB波动问题

楼主(2014-12-30):
  大神,
   OP的VOS和IB取决于输入级的工艺和设计。
   实际应用中温度会影响,输入共模电压会有影响。
   温度效应一般给出了指标。
   不知道其他会影响这两个因素的外部因素对这两个指标会有多大影响?和温度的影响比起来是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的呢?
   貌似影响不大。。。。
   多谢。

网友A:
根据公式If = Iso·{exp [q·Vf / (k·T)] - 1},决定了这两个指标与除温度以外的外部因素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点评):
话说这个公式的名字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公式If = Iso·{exp [q·Vf / (k·T)] - 1},决定了这两个指标与除温度以外的外部因素没有任何关系, ...

多谢。
  牛X的公式。。。

网友A:
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所以没写啊……:L

楼主(点评):
哪一方面的呢?关于OP?还是关于MOS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公式If = Iso·{exp [q·Vf / (k·T)] - 1},决定了这两个指标与除温度以外的外部因素没有任何关系, ...

Iso本身别忘了!复杂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o本身别忘了!复杂的很。

多谢,
那这样说还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