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安装CCS5.5为什么装不上?

楼主(2014-12-30):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求指导

网友A:
我记得下载的时候只有linux和windows两个选项   没有区分win8还是别的
那就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还没有使用过win8    听说win10都来了

网友C:
是不是得用管理员运行

网友D(2015-01-29):
可能不兼容问题

楼主(2015-03-14):
已经装上CCS6.0了

网友E:
我的就是WIN8的,安装很顺利啊,请问你是卡在哪里了

网友F:
这个先看你的电脑的操作系统的兼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