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ZET6 VBAT脚对地短路,MCU 工作正常,就是不能保存时间,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12-30):
最近修改了两块板子,就是换了CR1220至VBAT脚的电阻,焊接完后发现 VBAT脚对地短路,但MCU工作还是正常的,只是断电重启后时间清零了。电池空载时量电压3V正常,放入RTC电池座只剩0.7伏了。不知道是不是重新焊接的时候击坏Vbat了,难道是静电?

网友A:
楼主问题搞定了没?

网友B:
VBAT脚也没这么容易损坏的;
VBAT脚连电容了吗?
连的话,也有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C:
个人觉得,这种问题是STM32的常见病。

网友D:
小心静电和烙铁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AT脚也没这么容易损坏的;
VBAT脚连电容了吗?
连的话,也有可能是电容坏了; ...

我也觉得应该没这么脆弱吧,但事实就是已经短路了。没有电容VBAT-电阻-二级管-电池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搞定了没?

短路能怎么搞定,换芯片又划不来,只能当有缺陷板子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路能怎么搞定,换芯片又划不来,只能当有缺陷板子使用了

哦,芯片有需要的Q我 QQ;547838378

网友E:
你把管脚悬空试试还短路吗?

网友F:
这是stm32脆弱的一方面,焊接时还有可能把RTC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