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器设计问题

楼主(2014-12-30):
双电源运放输出的直流电压如何稳定在0,单电源运放输出电压如何稳定在vdd/2,这里的输出电压是开环还是闭环?对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是否有要求?做电源跟随的时候,直流跟随,交流跟随是怎样工作的,直流输入信号会不会影响运放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A:
运放的输出电压,貌似由输入信号、外围器件决定。LZ把概念想好了再问。

运放通常都是闭环工作,线性工作要负反馈;只有当比较器时候才开环。

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个重要的参数,它限定了加在输入端的电压范围。

电压跟随器,直流、交流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说静态工作点,那么自然就默认“输入为0”;加上输入信号,当然会影响输入端电压。
最后这句话有点逻辑错误。

网友A:
这类问题,应当发到“模拟技术”,那里人气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