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0-5v转4-20ma电路看不懂

楼主(2014-12-30):
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下面的电路,实在看不懂 怎么变换的呢?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U4B U4C,不用说了吧,U4A部分,不管三极管,用虚短 虚断分析

网友B:
三极管用于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U4B U4C,不用说了吧,U4A部分,不管三极管,用虚短 虚断分析

U4B U4C是电压跟随,U4A不知道怎么分析 望解答 写出推导过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用于扩流,

能否详细解答呢

网友C:
R29+R30决定电压到电流的转换,我们把它们记作RCNV。
这里面有3个电压,输入/RCNV的上端/RCNV的下端。
运放U4A的+端电压=输入电压/2 + RCNV下端电压/2
运放U4A的-端电压=RCNV上端电压/2
RCNV的上端电压=输入电压+RCNV的下端电压
RCNV上端电压-RCNV下端电压=输入电压
于是,选择RCNV(R29+R30)就能得到你希望的电压-电流转换

网友C:
其实它不是0-5V转4-20mA,它是0-5V转0-53mA

网友D:
U4A构成标准的Howland恒流源。

貌似熟悉howland电流源的不多呢···

网友E:
三极管的作用是提供电流,因为运放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那么需要通过三极管就可以,此时,就是8楼讲的Howland恒流源电路,电流就是Vin/R27 ,电流确实不是0~20mA,是0~50mA,这里由于C16的存在,对需输出交流电流,会有影响的,可以改一个较小的电容。

网友F:
假如仅是电压转电流的功能,是否需要这么复杂?

网友G:
比较常用的电路了,不过精度和温漂实在不好解决,有瓶颈技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U4B U4C是电压跟随,U4A不知道怎么分析 望解答 写出推导过程 谢谢了

都给你提示虚短和虚断了,还要推导过程,你是不会用虚短、虚断推导呢还是不想推导?不管翻模电书还是上网搜,都能找打虚短虚断的讲解和应用例子,照着弄就是,就假设四个中间电压电压 VN VP Vt1 Vt2,其中VN=VP,也就是U4A两个输入端的电压,Vt1 就是R29上端节点的电压,Vt2就是R30下节点的电压,还有一个输入电压Vi,输出电流 Io= (Vt1-Vt2)/(R29+R30)。列方程,消去中间量,就看出结果了,这个电路R29,R30必须高精度低温票的电阻

网友H:
分析如下:虚短,断可知
V1=V2……(1)
V5=V4…….(2)
(Vi-V1)/100=(V1-V5)/100
V5=2V1-Vi…..(3)
V2/100=(V3-V2)/100
V3=2V2…..(4)
V3-V4=2V2-(2V1-Vi)=2V2-2V2+Vi=Vi
所以输出电流为(V3-V4)/2*47=Vi/94
因此输出电流是输入电压的线性方程。
输入0-5V输出值为0-53.19ma

网友I:
学到一点,三极管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9+R30决定电压到电流的转换,我们把它们记作RCNV。
这里面有3个电压,输入/RCNV的上端/RCNV的下端。
运放 ...

嗯 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析如下:虚短,虚断可知V1=V2……(1)V5=V4…….(2)(Vi-V1)/100=(V1-V5)/100V5=2V1-Vi…..(3)V2/100=(V3-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给你提示虚短和虚断了,还要推导过程,你是不会用虚短、虚断推导呢还是不想推导?不管翻模电书还是上网 ...

恩 知道了  谢谢

网友A:
实际上这个电路R24 R25 R27 R28 R29 R30都用高精度低温漂的电阻,作为仪表的4-20mA输出还是不错的

网友J:
有2个问题请教,
1、u4b能否省去短路,有何作用的?
2、u4b的7脚不是向外输出电流吗?怎么现在是输入电流的?
@戈卫东
@xmar
@maychang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有2个问题请教,
1、u4b能否省去短路,有何作用的?
2、u4b的7脚不是向外输出电流吗?怎么现在是输入电流的?

1 U4B如果不用精度会下降——要求不高的场合或许可以不用?
2 啥意思?

网友J:
u4b的作用是将输出反馈到u4a的3脚,R28上的电流方向应该是下到上,但是14楼的第三个式子,根据虚断,R28上的电流是上到下,这个不是有矛盾吗?
@戈卫东

另外u4b不用精度为何会下降的?

网友F:
附件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J:
u4b的作用是将输出反馈到u4a的3脚,R28上的电流方向应该是下到上,但是14楼的第三个式子,根据虚断,R28上 ...

没有固定的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受负载影响,U4B的输入可能高于U4A的输入也可能低,R28的电流可能向上也可能向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J:
u4b的作用是将输出反馈到u4a的3脚,R28上的电流方向应该是下到上,但是14楼的第三个式子,根据虚断,R28上 ...

至于不用U4B精度会下降,那是因为如果不用U4B那么R28就会和负载并联了,输出精度就下降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2个问题请教,
1、u4b能否省去短路,有何作用的?
2、u4b的7脚不是向外输出电流吗?怎么现在是输入电流的?

回答这两个问题只需要理解:U4B是电压跟随器,将输出与输入‘隔离’。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分析如下:虚短,虚断可知V1=V2……(1)V5=V4…….(2)(Vi-V1)/100=(V1-V5)/100V5=2V1-Vi…..(3)V2/100=(V3- ...

:handshake高   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比较常用的电路了,不过精度和温漂实在不好解决,有瓶颈技术

有没有更好的电路,能解决精度与温漂的问题

网友N:
U4B不能省去,U4B提供阻抗匹配的作用。由于运放是高输入阻抗,所以输入电流很小,理论上为零,实际的要看所选运放的参数,这样不会分掉R32流过的电流。反之,如果删除掉U4B,流过R32的电流要比R30的电流小。

网友N:
u4b的7脚的电流方向取决于V1-V5的正负,如果为正,U4b的电流方向就是输入,反之为输出

网友N:
这个电路,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这样的:U4B,U4C是跟随器,起到阻抗匹配作用,U4A+实现的是加法电路,U4A-引入负反馈,实现减法电路,Q2起到扩流作用。望给建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有没有更好的电路,能解决精度与温漂的问题

当然有的,但是成本会增加10倍以上

网友O(2015-11-03):
请教各位  如果图中R32 不是 100欧  还满足 0-5v对应0-53.19ma吗?我用protues 仿真 改变R32的值 输出电流就改变了

网友P:
这个电路是个经典的恒流源电路,用过多次了,没有问题,这是简化的原理图。。
要注意电源电压是否够,运放是否进入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