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方案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4-12-30):
第一次开发视频这类项目,特跑来请教各位大侠。

要求大概就是,使用DM642对两路视频输入,并实时输出,看了很多资料例程,大多是视频直接输出至电脑显示屏VGA接口,客户的要求是两路图像显示至7寸液晶屏,需要两个窗口显示视频采集的图像,图像下面显示一些传感器检测的数据。

我的想法是
1.利用VP0,VP1作为图像采集,VP2直接作为两路图像输出这样是否可行?所有显示界面都利用DM642完成。

2.需不需要DM642和液晶屏中间加一个LCD控制器?用LPC4357和DM642共享一片SDRAM作为图像输出是否更合理?

网友A:
VP2直接输出应该是可以的吧
但是就7寸屏来说   肯定是需要一个控制器
或者找找有没有自带RAM的7寸屏
这样就不需要实时刷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P2直接输出应该是可以的吧
但是就7寸屏来说   肯定是需要一个控制器
或者找找有没有自带RAM的7寸屏 ...

7寸平好像很少有自带RAM的,至于定时刷新我看DM642+SAA7105驱动电脑显示屏的,我觉着刷新速度应该够了。

这里也有一份资料 DM642 Video Port口驱动TFT-LCD的改进方法http://www.docin.com/p-238926546.html

也不知真的假的,它的是3.5寸,速度是6M,如果按他的方法做,7寸屏算下来应该时钟应该选25M的

另外就是利用Vprot口做一个菜单的功能,不知这样做的软件难度大不大。。。新手,恳请专家拍砖

网友A:
引用 楼主:
7寸平好像很少有自带RAM的,至于定时刷新我看DM642+SAA7105驱动电脑显示屏的,我觉着刷新速度应该够了。
...

这方面   还望你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