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option BYTES 擦除问题

楼主(2014-12-30):
When the Flash memory read protection option is changed from protected to unprotected, a
Mass Erase of the main Flash memory is performed before reprogramming the read
protection option. If the user wants to change an option other than the read protection
option, then the mass erase is not performed. The erased state of the read protection option
byte protects the Flash memory.

》》看了这段话,是不是执行了 OPTION EREASE的话,整块FLASH自动清楚了?
the Flash memory read protection option is changed from protected to unprotected ,整块OPTION BYTES擦除的话,相当于RDP也擦除了??!

本想在BOOTLOADER 设置APP区的读写保护; 遇到上面的问题,还没有搞定。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应该把这段话翻译一下啊,这样我们看起来才不会吃力

网友B:
是的,你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可以这么理解;

还真是这样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