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ATT7053校表的一些事情

楼主(2014-12-30):
7053 的电参数 校表需要设置 相关寄存器么?

ps:因为专业是电子信息的,,对电力行业的一些参数不是很懂,不知道怎么设置呢,,,真心求教,望各路大神诵经讲法,小弟不胜感激

1.比如校正电压,手册这样说的

也就是说校正系数直接用额定电压/寄存器值就行。
但是 校表参数寄存器列表中的 一下寄存器是怎么用的?

2,功率校正的问题

校正系数也是=  额定值/寄存器值,这样算出系数,以后每次读出寄存器的值乘上系数就ok了,可是下面的功率校正寄存器又是干什么的?

真心不懂、、、、

3.关于电能的     ,首先问下脉冲常数EC怎么配置到计量芯片的寄存器中?常用的3200吧,手册只是这样说的

不是很懂,怎么设置芯片的EC位3200呢?给哪个寄存器设置?

网友A(2015-03-20):
楼主搞明白了吗?可以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明白了吗?可以指导一下吗?

联系了芯片厂家的  技术支持,问题都解决了吧,项目也基本上做完了,最后的小批量试产 测试阶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联系了芯片厂家的  技术支持,问题都解决了吧,项目也基本上做完了,最后的小批量试产 测试阶段 ...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使用过电压峰值寄存器,为什么我这个寄存器总是读不出来

网友B:
把校正的经验专门发帖分享出来行么

网友C(2015-06-07):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我在用这款芯片的时候,读取电压、电流、功率寄存器值很不稳定,变化大,请教一下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楼主(2015-08-10):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我在用这款芯片的时候,读取电压、电流、功率寄存器值很不稳定,变化大,请教一下大概 ...

这个寄存器的值变化确实很大,正常吧,其实变化的那几位是不影响计算的,
举个例子,u=220v,电压寄存器的值在0x1DBD4A=1949002 附近波动,即便波动1w+(实际可能没这么大),端出来的数值 变化不大,
220/1949002=1.1287e-4
220/1948002=1.1293e-4
220/1950002=1.1282e-4
没什么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我在用这款芯片的时候,读取电压、电流、功率寄存器值很不稳定,变化大,请教一下大概 ...

如果想更加精确,就取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校正的经验专门发帖分享出来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使用过电压峰值寄存器,为什么我这个寄存器总是读不出来 ...

spi有问题?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RN8209,我找人支持你,QQ:604170839

网友E(2015-12-31):
楼主楼主。。。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啊。。。。我找了好久没有得到回答。就看到了你的帖子。。。我太激动啦 。。。因为我身边没有人问,问了买的店家,也不知道。。。厂家还没联系到
楼主,,如果看到我的 回帖请一定帮帮我。。实验进行不下去了
我的邮箱892781037@qq.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楼主。。。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啊。。。。我找了好久没有得到回答。就看到了你的帖子。。。我太激动啦 ...

http://dl.21ic.com/download/code/21ic-code-ic-172354.html

看看这个**,也许有帮助

网友F(2016-08-08):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

网友G(2016-11-05):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但是用I/O口模拟SPI怎么都没有返回数据,愁死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但是用I/O口模拟SPI怎么都没有返回数据,愁死我了

模拟的时序不对,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波形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G(2017-01-17):
是硬件焊接时出了问题,将电容整成了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硬件焊接时出了问题,将电容整成了电阻!~

解决就好

网友H(2017-05-24):
楼主分享的校正经验的帖子呢,咋不见了?
最近也是刚开始用这个ATT7053,也找不到合适的校准。

网友H:
现在也是学通信的,来做电气的或。希望楼主看到了,指导下,多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现在也是学通信的,来做电气的或。希望楼主看到了,指导下,多谢了!

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H:
楼主是这样的,我想用ATT7053做采集电压电流的数据(相当于一个ADC)用,而不需要用它的计量功能(输出有功功率),请问这样可行嘛?
如果可行的话,这部分校准具体需要写入哪些校准寄存器,是不是像论坛说的,HFconst,GPhs1,GP,P1_offset,I1_rms_offset,这几个就够了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这样的,我想用ATT7053做采集电压电流的数据(相当于一个ADC)用,而不需要用它的计量功能(输出有 ...

只要电压和电流,则只需校准电压和电流的寄存器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只要电压和电流,则只需校准电压和电流的寄存器就可以

你好,还要请教下:
ATT7053AU中校准部分说到的“标准表”具体是哪种仪器?我想买一个,不然后续校准步骤都进行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硬件焊接时出了问题,将电容整成了电阻!~

你好,看到你也在用ATT7053AU,想请教你几个校准方面的问题。
最后你是校准好了么?
我自己校准的时候,发现有功功率能校准好,无功功率偏差比较大,请问这个遇到过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好,还要请教下:
ATT7053AU中校准部分说到的“标准表”具体是哪种仪器?我想买一个,不然后续校准步骤 ...

校准表,基本上就是别人做好的电表,数据比较准确的,可以用来作为参考的电表

更好的是使用标准功率源,能产生精准的电压和电流及功率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好,看到你也在用ATT7053AU,想请教你几个校准方面的问题。
最后你是校准好了么?
我自己校准的时候, ...

偏差表较大,是和什么做对比的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校准表,基本上就是别人做好的电表,数据比较准确的,可以用来作为参考的电表

更好的是使用标准功率源, ...

这个标准功率源能产生不同功率因数么?
比如数据手册中就说要提供功率因数为1和0.5L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偏差表较大,是和什么做对比的呢

我是用ATT7053测出来的无功功率,和我这边的一个安科瑞的电表(家用,精准级别0.1)上面的无功功率做对比。
可能现在我这边的关键是找不到功率因数为0.5L的标准功率源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偏差表较大,是和什么做对比的呢

我现在为了校准无功相位(Qphasse),只是用的功率因数为0.92的节能灯做输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标准功率源能产生不同功率因数么?
比如数据手册中就说要提供功率因数为1和0.5L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 ...

应该可以,否则就不是全功能的标准源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否则就不是全功能的标准源了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硬件焊接时出了问题,将电容整成了电阻!~

你好,请问你最后对ATT7053的校准成功了吗?
成功的话,你是使用的标准仪校准的麽?

楼主(2017-06-29):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你最后对ATT7053的校准成功了吗?
成功的话,你是使用的标准仪校准的麽? ...

校准 最好有 标准源,我们之前公司的项目,使用标准源输出校准的,标准表 不太好参考。。源可以设置 随意参数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这样的,我想用ATT7053做采集电压电流的数据(相当于一个ADC)用,而不需要用它的计量功能(输出有 ...

只用电压 电流的话 只需要校准  电压 和电流的线性就可以了

当然电流小信号也是需要校准下的,避免 微弱电流信号 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你最后对ATT7053的校准成功了吗?
成功的话,你是使用的标准仪校准的麽? ...

当时用的源 是 很大的一个 竖式机柜,2米多高,,,三相源。。公司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当时用的源 是 很大的一个 竖式机柜,2米多高,,,三相源。。公司的

一个普通的功率源都要好几万,你那个估计不便宜啊。话说回来,我感觉如果没有功率源,计量类的产品基本就没法做,除非只测个电压、电流、瞬时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普通的功率源都要好几万,你那个估计不便宜啊。话说回来,我感觉如果没有功率源,计量类的产品基本就 ...

是啊,校准 还是要用到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普通的功率源都要好几万,你那个估计不便宜啊。话说回来,我感觉如果没有功率源,计量类的产品基本就 ...

不过好像有 台式 小型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过好像有 台式 小型的

那种几万的就是小台的,单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种几万的就是小台的,单相的

哦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一个普通的功率源都要好几万,你那个估计不便宜啊。话说回来,我感觉如果没有功率源,计量类的产品基本就 ...

好的,多谢您的指导!
其实没有功率源的话,电流有时候都测不准,因为没有相位信息的参考。当用电负载不是纯阻性,也就是功率因数不为1时,未经校准的电流基本上和真实值是有差距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只用电压 电流的话 只需要校准  电压 和电流的线性就可以了

当然电流小信号也是需要校准下的,避免 微弱 ...

嗯,前辈说的很对!
差不多现在att7053的校准流程就是:
先Hfconst,Pgain,phase1,然后p1offset,最后Irms_offset和Urms_offset。
到了phase1这,没有标准功率源,基本上是校准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前辈说的很对!
差不多现在att7053的校准流程就是:
先Hfconst,Pgain,phase1,然后p1offset,最后I ...

电压输入 V+,V- 是不分L,N的,零线接地安全点,火线接地 板子上的所有gnd电势都是220

网友J(2017-08-16):
有用stm32cube配置spi调通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有用stm32cube配置spi调通的吗?

不用配置,调用SPI接口的例程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不用配置,调用SPI接口的例程就可以通信了

en   已经搞定了,谢谢回答

网友K(2017-09-19):
楼主我现在在用ATT7022C开发一款电力保护产品,遇到了功率校正的问题,还有ADC读取的问题,楼主能分享下校表的经验吗

网友(2017-12-13):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用这个芯片 测量电流线性度好吗?

网友L(2018-04-11):
楼主留给联系方式啊,我还有好多不清楚的事情想问问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楼主留给联系方式啊,我还有好多不清楚的事情想问问

遇到啥问题?

网友M(2018-11-06):
你好楼主!我现在也是刚接触att7053,现在是要读计量芯片的功率因素,电流和电压校准之后基本上是准的,但是校准功率是怎么样的步骤,能说一下吗?我这已经有个功率因素表能测有功,无功功率了,跪求指导,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你好楼主!我现在也是刚接触att7053,现在是要读计量芯片的功率因素,电流和电压校准之后基本上是准的,但是 ...

芯片资料手册里有步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