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利用FRDM-KL25Z 连接KL25目标板

楼主(2014-12-30):
大家好,我想从FRDM-KL25Z上面跳线来替代ULINK,连接我用KL25(MKL25Z128VFT4)制作的一个DEMO板子,接口如下,并断开了J11,

KL25板子MCU部分如下,RST已上拉并对地接电容,NMI_b也外接了一个2.2k上拉电阻,CLK,DIO,NRST,VA,GND分别接到上面的接口上,DIO上拉2.2K电阻,但就是在KEIL DEBUG里面找不到器件。(连接FRDM-KL25Z时是成功的)
求指导啊,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FRDM-KL25Z开发板上的J11底下短接线割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FRDM-KL25Z开发板上的J11底下短接线割断了吗?

割断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割断了的。

把FRDM-KL25Z板载OpenSDA固件改成JLink,然后用J-Link Commander试下是否能够识别目标芯片呢?
OpenSDA改成JLink的固件请从Segger官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FRDM-KL25Z板载OpenSDA固件改成JLink,然后用J-Link Commander试下是否能够识别目标芯片呢?
OpenSDA改 ...

FRDM与我的板子已经用线接好
短接J11,可以看到信息:

断开J11,识别不了目标芯片了:

是不是不支持我这种方式连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DM与我的板子已经用线接好
短接J11,可以看到信息:

J11连上探测到的是板载KL25芯片
J11断开无法与你的芯片连接,我觉得你要查一下仿真口电路是否正确连接。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仿真口与芯片引脚是否相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J11连上探测到的是板载KL25芯片
J11断开无法与你的芯片连接,我觉得你要查一下仿真口电路是否正确连接。
...

已经搞定,J-Link Commander可以识别到芯片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