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的RXDA引脚输入信号低电平被拉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30):
使用F28m35芯片的SCI模块,输入信号给SCI的RXDA引脚,为什么输入信号中的低电平被拉高到2.4V?

楼主:
大家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么?我反复确认过RX的模式配置,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呢。串接一个电阻也不行。版主何在?

楼主:
原来时引脚被复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时引脚被复用了。。。

引脚复用  编译时不会报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