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打嗝保护现象详解

楼主(2014-12-30):
1.高频振荡由于某种原因停振,然后又起振,这样就会出现打嗝;

2.开关电源在输出短路等故障情况下,开关电源芯片启动后工作几百毫秒然后停止工作几秒,然后再启动工作几百毫秒,不断循环。

3.用uc3842——3844制作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有时会出现“打嗝”现象,其实原因有:

一是电源负载太轻,即使有很小的占空比也会使输出取样端电压异常升高,使uc384X的2脚电压大于2.5V。所以这一类开关电源维修时最好加上合适的负载。

二是负载太重,甚至输出端有短路现象。使给uc384X供电的绕组得到的能量太少,不能提供uc384X工作所需的足够的电流,于是uc384X工作电流主要靠启动电阻提供,而这个电流又比较小,所以出现了间歇工作的现象——“打嗝”。

“打嗝”的快慢主要与启动电阻、7脚外接滤波电容大小有关。

4.TOP芯片电源低温打嗝 - 设备用TOP245做的12V电源做低温试验

考虑到电源打嗝的情况,查看资料打嗝应是PWM控制器产生了保护条件,主要为过流或过压或过载!而这可能是短路、过载或者反馈齐纳稳压二极管击穿,光耦损坏等情况引起。所以我依次检查了这些状况,但电源仍然上电打嗝保护。另外由于采用PI串管方案实现,因此同时检查了TOP管DS端并的TVS管是否损坏,之前遇到过TVS在箝位电平选择过低<=400,在高压时击穿,之后一直过流打嗝的情况,但是这块板子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继续检查变压器绕法,怀疑是否是自己把二次级同名端搞反了,电源正激使用,饱和保护了,仔细拆了一个变压器没有反掉。

检查反馈,看是否是反馈断了,因为在去掉反馈时,出现同样的打嗝现象,检查了所有反馈电路的器件,均完好无损。

楼主:
总结一下

1.高频振荡由于某种原因停振,然后又起振,这样就会出现打嗝;

2.开关电源在输出短路等故障情况下,开关电源芯片启动后工作几百毫秒然后停止工作几秒,然后再启动工作几百毫秒,不断循环。

3.用uc3842——3844制作的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有时会出现“打嗝”现象,其实原因有:

一是电源负载太轻,即使有很小的占空比也会使输出取样端电压异常升高,使uc384X的2脚电压大于2.5V。所以这一类开关电源维修时最好加上合适的负载。

二是负载太重,甚至输出端有短路现象。使给uc384X供电的绕组得到的能量太少,不能提供uc384X工作所需的足够的电流,于是uc384X工作电流主要靠启动电阻提供,而这个电流又比较小,所以出现了间歇工作的现象——“打嗝”。

“打嗝”的快慢主要与启动电阻、7脚外接滤波电容大小有关。

网友:
这个现象真没见过的。

网友A:
电容影响有这么大么?

网友B:
过流过压不会烧坏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影响有这么大么?

是的,7脚电容电压达到16V以上,IC才能启动,而容量越大,达到16V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所以启动电阻和这个电容的容量就决定了打嗝的快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流过压不会烧坏掉?

如果控制得当,过流是没问题的,MOS的源极串联一个电阻,就起到一个过流保护的作用,电流过大时,这个电阻压降变大,3842的3脚电压会升高,IC就会停止输出,开始进入打嗝保护

网友B:
“打嗝”现象说明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