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owerPAD™ 布局指南

楼主(2014-12-30):
这是 TI 官方对 PowerPAD™ 布局指南功率器件散热焊盘的 PCB 处理和散热情况的介绍和设计方法推荐.

网友A:
问下,Powerpad文件可以与protel文件进行转换吗?

网友B(2015-11-09):
引用 网友A:
问下,Powerpad文件可以与protel文件进行转换吗?

Protel 可以转化成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