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时钟设置问题

楼主(2014-12-30):
107的HSE是25M,如何设到96M?

网友A:
目测基本很难,25M和96M的最大公约数是1,你除非把25M分频为1Mhz,再96倍倍频

楼主:
设为72M都可以呀

网友B:
请下载这个文件就可以 http://yunpan.cn/cyQUNfKIcQTnh  提取码 1aae

楼主:
谢谢楼上的,测试中

网友A:
楼主搞定了木有,我还是觉得很难。。。

网友C:
这个不是很好设置的吧,,HSE为25MHz的的确不好办的。

网友C:
正如楼上各位所说,先分频到1MHz的,再设置到多少MHz的都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