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数组定义到FLASH里面的指令

楼主(2014-12-30):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楼主:
51中这么处理
unsigned char code Bitmap01[122]={……};
ARM中在RAM中定义数组
const uint8 Bitmap02[122]={……};
这里的Bitmap02定义在RAM中了

网友B:
程序中的任何数组定义都是暂存在Ram中的,如果你要写到Flash中,断电后还能保留的话?

网友C:
嗯,需要对硬件进行操作。看你用什么硬件,查看该单片机的操作手册,用户使用手册之类的

网友D:
是的,看对Flash怎么操作,一般是通过配置寄存器,将数据写到Flash中。

网友E:
楼上几位正解,楼主总结一下就行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