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FLASH问题

楼主(2014-12-30):
5402                     与                SST39VF400的连接

/DS                       -------------------    /CE

R/W与/MSTRB相或  -------------------    /WE

R/W反向与/MSTRB相或------------------ /OE

网友A:
什么问题?

楼主:
现在只能读,不能写,大家看我的时序对吗?

网友B:
没接触过,但我对flash挺感兴趣的,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楼主上传一些吧。。

网友C:
不懂,等flash高手来瞧瞧吧

网友D:
控制线接法应该是可行的,但是读写时序在哪呢?

网友E:
flash的编程电压给了吗

网友F:
把手册好好看一下   这个主要是flash设置调用问题   仔细看看手册

楼主:
好吧,我再看看吧

楼主:
多谢大家,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