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人,第一次用新唐单片机,请教个小问题!

楼主(2014-12-30):
客户准备用N79E851单片机,这个单片机能像STC那样,用串口下载程序吗?

网友:
需要你自己做bootloader吧?好像不行,需要专门的编程器

网友:
不行吧,应该是用专门的编程器

网友A:
STC可以是因为出厂前已经烧录了一段Bootloader引导程序,在该程序的帮助下可以从串口在上电的过程写入代码到程序存储区,你所用的该芯片可能不具备出厂就携带该代码的可能,所以,你可以自编写一个烧录进去,以后就可以使用串口下载代码了,AVR单片机本来也不具备也可以通过该方法自己制作引导程序将串口具备编程功能,其他单片机应该都行,ARM核心的是都可以的,总之,只要出厂不具备的,就需要你用编程工具了,至少要用一次。

网友B:
可以的,不过要先烧ISP代码,我这边可以烧,也可以提高离线烧录器给你,加我QQ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不过要先烧ISP代码,我这边可以烧,也可以提高离线烧录器给你,加我QQ就行 ...

ISP的Bootloader引导程序,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SP的Bootloader引导程序,是吧?

YES,不过有ISP-ICP就不用了,偶有这个玩意,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YES,不过有ISP-ICP就不用了,偶有这个玩意,哈哈

这个东西叫做引导程序。BSL好像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