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拐角走线问题

楼主(2014-12-30):
PCB, pc, AC

如上面2张图片所示,那种拐角更好一些?

网友A:
下面可能会好一点,但总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B:
从理论上说,当然是拐点越少越好了。但是就上面两种来说,没有明显差别,美观就好。

网友C:
下面的
线要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网友E:
外观好不好看并不重要,主要减少功率损耗就好。

网友F:
同意5楼。

网友G:
同意5L

不过,貌似两种走线效果没有任何区别。
还没见过对走线要求这么苛刻的应用。

网友H:
我进来学习下,用我的新人的眼光看,两种走线应该都好使吧

网友I:
貌似是拐点越少越好,后面短一点吧

网友J:
画板时,多数采用第一种,横走线纵走线,也是一种习惯

网友K: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PCB讲究走线短,拐角少,过孔少,间距三宽,当然也有例外
,要因地制宜。

网友L:
同意5楼

网友M:
下面的好些,走些更短,信号回路面积小,节省pcb空间...

网友N:
横竖走线第一种好看点,第二种斜线控制不要很长也行,太长了不好布线也不好看

网友O:
各有优劣。
要看具体应用,不能用好和不好做结论。

网友(2015-03-02):
本人进来学习的...

网友P:
两种的差异不是太大吧,总之信号线的长度越短当然越好了。

网友Q: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R:
楼主我认识你。。

网友S:
同意14楼说的,不过我很多布线的时候会布成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