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上拉电路作用

楼主(2014-12-30):
上拉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怎强驱动能力

网友B:
一般单片机输出电流很小,有的不能超过10mA,否则会烧坏IO,不能驱动其它电路,但是灌入电流比较大,一般20mA,接入上拉电阻,可以提高输出电流

网友C:
提高驱动能力,稳定性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提高驱动能力,稳定性等;

赞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赞同

我乱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