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两幅功放板的电路,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4-12-30):
如题,对于功放,小弟总是一知半解。下面是公司产品中,功放部分的两幅电路,求大家分析分析。如果知道Vin,能不能定量分析出功放电路的输出电流

                     图1

楼主:
                           图  1

                           图 2

网友A:
前一图,Q1和Q3Q4构成两级射极输出。输入信号即使大到能够使Q1或Q2完全关断,Q3Q4或Q5Q6也只能靠R3或R4供给基极电流。
假定Q3Q4电流放大倍数100(实际这个功率的管子往往达不到这么大),输出短路,输出电流也只能达到约1.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图,Q1和Q3Q4构成两级射极输出。输入信号即使大到能够使Q1或Q2完全关断,Q3Q4或Q5Q6也只能靠R3或R4供给 ...

谢谢版主:)  可是这只是在极限情况下 。 如果输出短路 INPUT=1V   ,那电路的输出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可是这只是在极限情况下 。 如果输出短路 INPUT=1V   ,那电路的输出电流是多少呢? ...

INPUT=1V,输出短路,输出电流约0.4A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1V,输出短路,输出电流约0.4A强。

版主 新年快乐.    能不能把估算功放输出电流 的详细过程说一下 ,0.4A是如何来的?  谢谢啦  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 新年快乐.    能不能把估算功放输出电流 的详细过程说一下 ,0.4A是如何来的?  谢谢啦  一直没搞明 ...

前一图,因Q1和Q3Q4均为射极输出,故两级均不可能进入饱和状态,为线性工作状态。
INPUT=1V ,Q1基极电流很小,R1上压降可以忽略,故Q1射极电位比INPUT高一个发射结压降。
同样忽略R5上压降,Q3Q4发射极电位比Q1发射极电位低一个发射结压降。故Q3Q4发射极电位近似INPUT电位。
1/4.7=0.21(A),两支管子共0.42A。
实际上,R5上压降比R1两端压降要大,所以Q3Q4发射极电位要比1V略低,发射极电流要比0.21A小一点点。
如果能够仿真,不妨仿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图,因Q1和Q3Q4均为射极输出,故两级均不可能进入饱和状态,为线性工作状态。
INPUT=1V ,Q1基极电 ...

图1  R21=1K时

图2  R21=0.001时
这个功放电路应该电压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有输出电流。为什么仿真出来,Q3的发射极电压会改变?电流的放大倍数不是固定的?

网友B:
不能这样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样估算!

那样估算,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