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求教各位大神指点 求助~求助~

楼主(2014-12-30):
如图所示的滤波电路,设计目的是当输入电平为低时光耦才导通,输入到单片机的引脚状态为低,否则处于不导通态,输入到单片机引脚的状态为高。

理论来说,在输入24V的高电平时,光耦不能导通;但在输入0V~5V的低电平时光耦应该是导通的。
实际遇到的问题是,输入数字信号的地与DGND是共地的,当输入的低电平就是DGND时,光耦没有导通,示波器查看输入的波形时的波形的低电平对DGND有电压差值。此时,如果不接入该电路,只测输入的数字信号发生器端,低电平确实就是DGND。

请问各位大神:为什么正常的低电平信号输入到该电路后,低电平不是DGND呢?

后来我在电容C1上并联了一个电阻,低电平就是真正的DGND了。此处电容C1的作用是滤波。

网友A:
没很看懂楼主的描述,建议楼主两个点:1.断开输入端,在输出端直接测高低电平的值;2.注意两个系统必须共地。

网友B:
一声叹气!…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很看懂楼主的描述,建议楼主两个点:1.断开输入端,在输出端直接测高低电平的值;2.注意两个系统必须共地 ...

拿掉电阻R1,测量输入的方波信号,低电平时与DGND一致(输入信号与DGND共地)。
不去掉R1,测量输入的方波信号,低电平电压要比DGND高;此时如果在C1两端并联一个电阻,输入的方波低电平又与DGND一致了,为什么呢?
请赐教,多谢啦~

网友C:
R1两端的电压是多少,我怎么觉得R1右侧的电压比你信号电压有时会高呢。光耦时原二极管压降是一定的吧,当导通时,电流是怎么从上流到地的。C1有阻直作用,对5V来说是断路,所以就会从R1向信号源流过去,这样就导致R1右侧的电压始终是略低于5V的导通临界,不知说的对不对。
用仿真软件仿真得到的是4.4V到5V,我是用了一个二极管代替了你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两端的电压是多少,我怎么觉得R1右侧的电压比你信号电压有时会高呢。光耦时原二极管压降是一定的吧,当导 ...

谢谢你,R1右侧的电压确实是低于5V的导通临界。
是不是这样,当R1左边的电压低于这个导通临界时,光耦的二极管就会导通?

网友D:
光耦的输入端的反响耐压一般都比较低,你这个24V接上去了,不会反向击穿光耦的输入端?

网友D:
至于你说为什么不是0V的问题,是因为你的C1电容在通过R1放电,灌到了你的信号发生器的地,你的地有个输入阻抗,和1K电阻一分压,导致你改点的电压测量出来不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耦的输入端的反响耐压一般都比较低,你这个24V接上去了,不会反向击穿光耦的输入端?
...

这点我也存有疑惑,光耦的数据手册反向工作电压为6V,理论来说加24V肯定会反向击穿。
但实验中加24V过去,光耦确实是没有被反向击穿。因为此电路是一个成熟设备上用的,我只是用来学习下,所以不了解为什么不会被击穿。
如果您可以赐教与我,将不甚感激: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于你说为什么不是0V的问题,是因为你的C1电容在通过R1放电,灌到了你的信号发生器的地,你的地有个输入阻 ...

多谢指点

网友E(2015-01-31):
不是大神是新手,能做到的就是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