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极性自动翻转电路

楼主(2014-12-30):
(无正文)

网友A:
用MOS管做整流桥啊

网友B:
用电流互感器驱动MOS管栅极应该就可以。。。。。

网友C:
找凌特的 理想整流桥 就能实现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S管做整流桥啊

我试过,可是压降比较大,求一个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D:
用整流桥,加散热片;
选择低压降的整流桥;

网友A:
你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