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AD8221总是输出参考电压

楼主(2014-12-31):
如图,AD8221 INPUT+ = 1.24v,  INPUT- = 1.23v, 参考电压1.2V,Rg=1k,按道理说,AD8221输出应该是:
Vout = (1.24-1.23)*50+1.2 = 1.7V。

可以结果时钟是1.7V,就算我在调节输出压差,输出依然是1.7V,难道我买到假货了。。。。。

请各位大神分析一下。。。。

楼主:
上面写错了,输出总是1.2V,即参考电压。

网友A:
仪表的放大器电源负端,接负电源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写错了,输出总是1.2V,即参考电压。

DATASHEET上只是是可以单电源的。

楼主:
ADI的应用建议,也说明AD8221可用于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的放大器电源负端,接负电源测试下看看;

加了-5v,输出结果正常。。。
可以单电源是怎么样使用的呢??不会因为这点重新打板吧!!!:dizzy:
版主提点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5v,输出结果正常。。。
可以单电源是怎么样使用的呢??不会因为这点重新打板吧!!!
版主 ...

建议楼主看看,轨对轨输入输出的知识;

你输入的负电压当然不行;

电压时相对的,你要保证你的输入电压,在运放的电源电压范围内;
一个是改变运放的电源电压,另一个是改变输入的电压范围;
没其它办法;

楼主:
换成AD8226了。OK....

网友B(2017-01-17):
从原理图看,明显的是饱和了,datasheet里面很明确的说了,输入电压范围,低于这个范围前级输入必定饱和

网友C(2017-02-28):
再看看规格书就好了,单电源供电时你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9V到3.9V,明显你这没达到输入电压范围,饱和了,肯定没输出。而AD8226的输入范围又是不一样的。

网友D(2018-08-03):
AD8221需要供正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