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钳位电路峰值问题

楼主(2014-12-31):
我先说说这个钳位电路的原理,大侠们评判一下:
1、正半周,上升沿瞬间二极管导通,经二极管回到负极,之后电平平稳对电容充电,输出逐渐减小,直至为零(输出应该是有尖峰和充放电的过程,不会是这么稳定的方波。但是这是若干周期之后的波形,可能也是为了方便分析吧)。
2、负半周,下降沿使电容导通,此时反向的输入信号与电容的放电回路叠加,故输出为-2V

以上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请大侠指出!!!!

但是输入波形换成正弦波我就不理解了。如下图:

书中说:这个负向钳位电路把输入信号往负方向平移了 (-VIN+0.7v),为什么钳位电路是钳位在峰值点,这个钳位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改变输入波形就不知道了?:D

网友B:
如图。定性说明一下:
设V1正弦波为A*sin(wt)。V1正半周通过D1给C1充电.充电幅度Vc可达V1幅度的最大值A,由于二极管D1非理想性,实际Vc需要扣除二极管正向压降Vd(Vd=0.6V~0.7V)。所以:
Vc = A - Vd。
如果满足条件(t=RL*C1)远大于(Tv1=2*pi/w)。V1负半周C1来不及放电,可近似理解为整个周期内Vc恒定不变,
所以,负载RL上的电压:
       Vo = V1 - Vc
           = A*sin(wt) - A + Vd
           =A*[sin(wt) - 1] + Vd
也就是说,输出电压差不多沿Y轴向下平移了V1信号峰峰值的一半。

网友C:
0.7V仅仅是近似,0.5,0.6,0.8也不是不可以,用不到很精确,只要能满足电路功能要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定性说明一下:
设V1正弦波为A*sin(wt)。V1正半周通过D1给C1充电.充电幅度Vc可达V1幅度的最大值A, ...

@xmar:

大侠分析得真好,可是我还是有个疑问。当负半周时,信号为上负下正,电容C1的极性为左正右负,即使RC时间常数远大于信号周期,信号经过负载回到负极时不会与电容C1的电势叠加吗?还是如你所说,电容来不及放电,不会与信号电势叠加。
我是小白,请大侠指教~~~

网友B(点评):
何来"......不会与信号电势叠加"?不是叠加了吗:Vo=V1 +(-Vc)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V仅仅是近似,0.5,0.6,0.8也不是不可以,用不到很精确,只要能满足电路功能要求即可。 ...

嗯,这个压降我知道。只是原理性的东西我还不是很理解,见5楼,希望大侠也能指教一下

网友D:
本质,就是输出信号中的直流分量造成的。

楼主:
@xmar

嗯,后来明白了。对于负载来说(如果规定上正下负),刚开始以为负半周期时,应该是(-V1+Vc)。后来明白,信号没有正负之分,主要是相位的变化,即sin(wt)。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多谢xmar,让我懂了这个电路原理:

正半周时对电容充电,电容左端电势为(A-Vd);负半周时,Vo=V1+(-Vc),因为电容极性与输入信号相反。

网友E:
引用 楼主:
@xmar:

大侠分析得真好,可是我还是有个疑问。当负半周时,信号为上负下正,电容C1的极性为左正右负, ...

电势已经是叠加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