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大神们,DDR3控制器有相应的规范标准吗?

楼主(2014-12-31):
如题,小弟在看DDR3控制器,想自己做个控制器,不知道DDR3控制器有没有相应的规范标准?谢谢。

网友A:
各家都有DDR3 控制器的IP 为何要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家都有DDR3 控制器的IP 为何要自己写?

想有点自己的东西,因为鄙人硕士毕设就是这个,怕不好毕业。我现在看的是赛灵思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有点自己的东西,因为鄙人硕士毕设就是这个,怕不好毕业。我现在看的是赛灵思的。 ...

一个DDR3的控制器就可以毕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Xilinx的MIG接口就是个UI接口(还有一种AXI4的),但用户的应用数据流格式可能千变万化。你可以结合你的实 ...

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有点自己的东西,因为鄙人硕士毕设就是这个,怕不好毕业。我现在看的是赛灵思的。 ...

你是想自己写控制器还是想写操作控制器的读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DDR3的控制器就可以毕业了?

再加上项目背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自己写控制器还是想写操作控制器的读写模块?

自己写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Xilinx的MIG接口就是个UI接口(还有一种AXI4的),但用户的应用数据流格式可能千变万化。你可以结合你的实 ...

嗯,时序逻辑很简单,我现在就想设计控制器的架构,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标准?无从下手。。。

网友E:
你可以看看spartan-6 MCB的手册,或者其他FPGA的也可以,参考他们的接口、时钟以及内部结构。

楼主:
嗯,我在看virtex-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