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开发板中MAX8815的使能脚IO 程序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4-12-31):
imx6q开发板中有个电源MAX8815,他有个使能脚是受ARM控制的,请教一下这个IO 拉高的程序是在哪个位置写的,可控吗?我想改一下这个IO的电平,怎么实现?谢谢

楼主:
求帮助啊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手上开发板是哪个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手上开发板是哪个型号呢?

官方imx6q-sdb android4.4 官方BS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imx6q-sdb android4.4 官方BSP

我帮你看一下哈,请耐心等待。

楼主:
石沉大海了。。。。。。

网友A(2015-01-30):
引用 楼主:
石沉大海了。。。。。。

楼主你好,帖子太多,这个帖子给漏掉了,不好意思。关于你帖子中提到的这个IO的具体设置,你可以查看参考手册296 页中NANDF_RB0,看一下对应iomux-mx6q.h代码中各个寄存器的配置和定义。
该引脚的设置你要参考参考手册,不是说你改多少就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帖子太多,这个帖子给漏掉了,不好意思。关于你帖子中提到的这个IO的具体设置,你可以查看参考 ...

好的,多谢:lol

网友A:
不客气的,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