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敏电阻电路请教

楼主(2014-12-31):
(无正文)

网友A:
R9、R10、U1A构成参考电压输出Vref;C4给参考电压滤波。0<Vref<Vcc.
D2、U1C构成对1KHz方波进行负电压精密半波整流;C2/C3给负电压滤波。该电压其实就是1KHz方波0点基准电压。
R5,R13、U1B构成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Av=R13/R5。输出电压Vout正比于: Av * (1KHz方波 - 1KHz方波0点电压)。

谁是湿敏电阻?R5或R15? 1KHz方波是0到正峰值的单极方波,或者是负峰值到正峰值的双极方波?

楼主:
多谢XMAR的回复。
图上有两个二极管的标号与D2重复了。现在更改为D1,D3。
D2和R15作用是什么?
D1和U1C应该是对数放大吧?
RH1是湿敏电阻。
1KHz方波是0到VCC正峰值的单极方波,对系统的参考地来说。

修改D1/D3标号

修改D1/D3标号

楼主:
各位高手,Vout输出方程怎样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