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画等长线如何很好的控制等长?

楼主(2014-12-31):
用altium designer画等长线时候,设定的线长是1000mil,按理到1000mil左右就会停止了,不在拉线,但是会出现两种情况超长了:
1:进度条显示是小于1000mil的,而且越拉等长这个值变得越小,但其实实际长度达到了1500mil都有可能;
2:进度条显示是大于1000mil的,而且越拉这个值变得越大,实际长度也远超1000mil。(相对比情况1好像正常点,就是达到1000mil不会停下来)

ps:一组线里面会出现3、4跟线会出现上述的异常现象,然后只能慢慢手动拉线到1000mil停止,不好控制长度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用的是ad10,跟版本的bug有关系?

网友A:
用坐标会好点

网友A:
栅格设置好压柜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把原点放在栅格的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