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退回已上锡的芯片,如何查找不良原因?

楼主(2014-12-31):
  公司生产芯片,不是硬封(DIP,SOP),芯片是绑定在线路板上的(也叫COB)。有个老客户,总是退回已经上锡了的COB,说是不良品,需要补货。但我们本来定的原则是:货物上锡或者剪脚后恕不退换。
  请问,有没有可能是客户在生产过程中,工人在焊接过程中没有佩戴静电环,导致静电损坏?静电损坏的芯片和本身不良的芯片,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判断吗?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在哪儿?深圳的话有很多做芯片失效分析的公司,有专业的设备会去做晶元分析。

网友B:
有可能啊,但是这个是无头帐,你说是客户导致,客户说就是你问题引起,不装上PCB测试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所以最后这就是个商业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了

网友C:
香港有晶圆分析公司,可以分析出是不是静电损坏(费用数万),但是,你即便确定了是静电损坏,你也无法确实客户造成,所以,

就象楼上说的,是个商业问题

网友D:
开胶 显微镜下看 静电打坏 有明显的痕迹的

网友E:
这个需要花费时间去排查哪个环节的问题,需要你们现场监管客户的生产工艺全过程。
证明是客户的问题,你就可以免责了,客户改进工艺。

网友F:
难办的事情。

网友G:
同类产品你们卖给其他家的反馈也是这样么?

网友H:
搭电路、实时测试!再根据故障现象和损坏部位物理现象分析;
  要作的是:解决问题而杜绝再次发生!…

网友I:
直观检查是无法区分芯片或绑定的不良还是静电所致,需要送专业机构做显微检测。另一个参照是,同一批,注意必须是同一批产品在不同客户手里具有明显不同的不良率,这时才可以怀疑是个别客户造成的。

网友J:
静电损坏应该是现在电子损坏中比较难以判断的问题,就算你证明了是静电击穿,也无法证明是客户原因还是自己原因啊,我们公司也存在类似问题,哪位高手,有好的方法,请分享一下

网友K:
可以在显微镜下看,一般能初步看出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静电损坏应该是现在电子损坏中比较难以判断的问题,就算你证明了是静电击穿,也无法证明是客户原因还是自己 ...

如果是静电,你的芯片就坏了,那芯片质量也太差了;

我们以前买士兰微的晶圆就好点,换另一家的就容易坏;

网友L:
这个算不算问题呢?你们的芯片不做ESD保护的吗?也难怪你们芯片质量不好了。

网友M:
扯皮的事情

网友M:
不过多了的话,双方之间就要好好找找问题根源

网友N:
作为供应商,一个责任就是帮客户找出出问题的产品的原因

网友O:
额,好吧。。我是FAE,就干这种活。
很简单,先量下各管脚的阻抗,若是阻抗低的话,送开胶公司把芯片开胶,显微镜下看看有没有静电打坏的痕迹,阻抗低的话一般能看到,看不到的话,可以做个漏电分析。一般做到这个程度就够了,若是客户纠缠的话,需要到客户工厂去跟线了,包括看看工厂的流水线的防静电,让工厂做一千个样品,全程跟踪,每个环节都测试,看看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P:
如果一个板子上有20个芯片,老是其中一个芯片坏,其它芯片没事.
假设原理图和PCB都没问题.那么即使工厂静电处理不好,芯片总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