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29dis好像程序下到stlink里了

楼主(2014-12-31):
选flash的时候手残 不小心点到了一个叫做 STM32F4xx Flash OTP 的东西.只有528B的一个东西.然后把自己的程序下进去后发现reset也没反应了.更重要的是:我的KEIL不识别那个STLINK了!!!根本没有办法呀!!
我的板子不是就这么废了吧...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同学?

网友A:
你换片子吧,OTP只有批量生产的时候采用的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情况~  用ISP模式看看能不能擦除程序,回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片子吧,OTP只有批量生产的时候采用的

:Q是这样吗,那可亏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情况~  用ISP模式看看能不能擦除程序,回复正常。

好的,多谢了:handshake

网友C:
KEIL怎么会不识别那个STLINK呢

网友D:
通过BOOT,烧写下看看;

网友E:
试试掉电擦写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片子吧,OTP只有批量生产的时候采用的

:Q这是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掉电擦写功能吧

这个可以吗。我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BOOT,烧写下看看;

恩 试过了, 没用啊: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