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的可行性

楼主(2014-12-31):
请教如图电路,DC/DC会有电流输出吗?

网友A:
会有电流输出啊,这就等于是两级DCDC,只要注意它们的输入电压范围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的话锂电池还是一直在耗电的,这两个芯片效率越低耗电越多。
但这个电路我看着变扭,又感觉不会工作,是否只有两个芯片效率100%的时候锂电池才不会有输出?
锂电池充电芯片也是DC/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锂电池还是一直在耗电的,这两个芯片效率越低耗电越多。
但这个电路我看着变扭,又感觉不会工作, ...

你是不是用锂电池升压到5V,然后用5V给另一个模块供电,再给另一个电池充电,是的话就是两级DCDC,是可以工作的

楼主:
:)   本来是有外部5V供电的,带外部5V不供电的时候就由锂电池升压给系统供5V

楼主:
本来是有外部5V供电的,带外部5V不供电的时候就由锂电池升压给系统供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是有外部5V供电的,带外部5V不供电的时候就由锂电池升压给系统供5V

思路是没问题的,主要是要防止这个外部的5V电压倒灌到锂电池里面

楼主:
有二极管隔离,不会倒灌
我只是对没有外部供电的工况工作情况有点迷糊

网友A:
有外部供电的时候,DCDC就不工作,没有外部供电的时候,DCDC就开始升压工作,就是这么简单啊,只是外部供电电压要比DCDC输出电压稍高一点才行,否则DCDC会一直工作

网友B:
感觉这个结构怪怪的,有问题。

楼主:
我自己也觉得别扭

网友C:
干嘛要画成这样,这个和很多移动设备的“边充边用”功能没有什么区别吧。
有外电时使用外电,电池充电;移除外电时,让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画成这样,这个和很多移动设备的“边充边用”功能没有什么区别吧。
有外电时使用外电,电池充电;移 ...

我是这样期望和设想的
但实际设计出来感觉不对,没有外电时,电池会被升压后给自己充电,考虑到电源模块的效率,这样损耗会很大

网友B:
这是一个充电管理芯片的文档,带“路径管理”。
详情找芯片资料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期望和设想的
但实际设计出来感觉不对,没有外电时,电池会被升压后给自己充电,考虑到电源模块 ...

一方面,硬件上最好能保证供电路径的选择;带路径管理的电源控制器就不错。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一个三引脚DC插座,插头拔下时,电池接通供电,插头插上时,电池供电回路的**触点被顶开,外电通过插头给负载供电的同时,一部分通过弃电电路给电池充电。
怕插头不可靠,而板上要是用单片机什么的,也可以简单地做一下管理,判断一下当前的供电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