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F100C8T6B和STM32F100C8T6BTR有啥区别?

楼主(2014-12-31):
STM32F100C8T6B和STM32F100C8T6BTR有啥区别?选哪个好些?有没有类似的更好推荐?

楼主:
网上搜了下,TR代表卷装料。

楼主:
与STM32F100C8T6B功能类似,有没有类似的更好推荐?

网友A:
后面的几个数字,基本不用看。。。你需求的是什么呢?

网友B:
估计就是包装方式的区别

楼主:
带两路da的话,这个貌似是最便宜的。

网友C:
这两个功能差不多,可能就是使用的Flash不一样吧

网友D:
性能上没啥区别;

网友E:
包装方式不一样

网友F:
焊到PCB上就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