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完成后,为什么电容上电压出现震荡现象

楼主(2014-12-31):
用PWM调制方式对一个容性负载进行充放电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在充电完成后,容性负载上的电压值一直在小幅度震荡,VBAT是DCDC调制的高压?
其中:电路框图如下:

测试的波形如图(红色:容性负载上的电压值蓝色:充放电电流波形)其中震荡(图中红色圈住的部分)为维持阶段,Q1、Q3均打开,Q2关闭

网友A:
你所说的“容性负载”是否那个“压电材料”?
压电材料在电场作用下会变形,压电材料还具有弹性和质量,当然可能在变形后产生衰减振荡。

楼主:
容性负载就是压电材料,压电材料的变形应该和加载在其上面的电压值有关,因为电压值在改变导致材料变形,测试的时候是不是压电材料上面的电感导致的,测量电感上端的波形如下,在充电完成关断时候有较大的浪涌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容性负载就是压电材料,压电材料的变形应该和加载在其上面的电压值有关,因为电压值在改变导致材料变形,测 ...

从波形上看,电感与“压电材料”构成的谐振回路产生的衰减振荡频率较高,因“交大的浪涌电压”波形密集,而你的红圈内波形频率显然比较低。
顺便说一句:“交大”应为“较大”。

网友B:
其实我在电解电容串联电阻,然后方波充电,有时也会在顶部出现类似的振荡波形,原因不明.相同的pcb,有的会出现

网友C:
压电材料器件等效电路可以看出出现衰减振荡电压原因,因为电感、电容和电阻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上看,电感与“压电材料”构成的谐振回路产生的衰减振荡频率较高,因“交大的浪涌电压”波形密集, ...

谐振的频率

114us的周期与圈起来的周期较为接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谐振的频率

114us的周期与圈起来的周期较为接近

那就是了。
“圈起来的”是“压电材料”自身的谐振频率,“交大的浪涌电压”是电感与分布电容的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了。
“圈起来的”是“压电材料”自身的谐振频率,“交大的浪涌电压”是电感与分布电容的谐振频率 ...

检查了下是不是100uH电感的影响导致,测试的结果是加入的100uH的电感对该阶段震荡不起作用,应该是压电晶体材料自身的震荡,测试不加100uH电感时的波形如下:

如何去消除自身的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电材料器件等效电路可以看出出现衰减振荡电压原因,因为电感、电容和电阻都有。 ...

对!应该是材料自身的震荡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在电解电容串联电阻,然后方波充电,有时也会在顶部出现类似的振荡波形,原因不明.相同的pcb,有的会出现 ...

会不会是方波频率影响,不同PCB,阻抗不一样,出现过阻尼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了。
“圈起来的”是“压电材料”自身的谐振频率,“交大的浪涌电压”是电感与分布电容的谐振频率 ...

版主,还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Q1的源极电压在最后两个关断时候,测试到电压值没有和前面的波形一样拉低,而且源极的电压逐渐增大,栅极(深蓝色)、单片机信号(黄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还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Q1的源极电压在最后两个关断时候,测试到电压值没有和前面的波形一样 ...

“最后两个”是什么意思?是指电源掉电前的最后两个脉冲吗?
如果是,那么可能是驱动电路电源电压降低先于单片机电源电压降低(单片机电源从驱动电路电源降压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两个”是什么意思?是指电源掉电前的最后两个脉冲吗?
如果是,那么可能是驱动电路电源电压降低先 ...

最后两个是指单片机输出PWM波的最后两个波形,NMOS管上面的波形和前面不一样,驱动电路这样的,测试时Q1源极、栅极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两个是指单片机输出PWM波的最后两个波形,NMOS管上面的波形和前面不一样,驱动电路这样的,测试时Q1 ...

蓝色波形不能“到底”说明Q2未能饱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波形不能“到底”说明Q2未能饱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版主,您说的是Q2还是Q1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主,您说的是Q2还是Q1啊

谢谢版主!应该是前面已经充满电了,后面两个波形给电容充电时,此时电容相当于开路状态,无法将源级电压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