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MOS管漏极电压波形

楼主(2014-12-31):
设计的15W三路输出的AC-DC开关电源,带有BRUST-MODE模式,高电压输入、轻负载情况时,会出现如图所示的波形。这个向下的波形是和BRUST-MODE模式相关,还是进入DCM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A:
正常波形。。。

很多书上都有解释的

网友B:
这是振铃,正常现象,有些人可以据此判断电源是否进入DCM

网友B:
你让它进入CCM,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小这个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波形。。。

很多书上都有解释的

波形是正常的,想知道振铃之后的下降的波形是如何产生的?原边电感输入电流为0后,副边也会对原边产生一个反射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形是正常的,想知道振铃之后的下降的波形是如何产生的?原边电感输入电流为0后,副边也会对原边产生一 ...

副边二极管已经没有电流,所以没有反射电压到原边了,这种震荡是由于MOS的Vds电压高于输入电压,所以在电压差的作用下,MOS的结电容和初级电感发生谐振产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波形是正常的,想知道振铃之后的下降的波形是如何产生的?原边电感输入电流为0后,副边也会对原边产生一 ...

应该是mos管的米勒效应
如果你开关频率不高的,可以在mos管gs两端增加一颗1nF电容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形是正常的,想知道振铃之后的下降的波形是如何产生的?原边电感输入电流为0后,副边也会对原边产生一 ...

flyback就是这么工作的:

原边输入为零后,副边开始导通,产生反射电压

至于产生的原因,是寄生参数谐振了,原边电感和mosfet   DS结电容

@PUSH_PULL已经说了

很多资料上对于这块的描述都很清楚的

网友E:
这都是漏感和结电容储能的能量不能通过次级放而产生的,也就是这一部分能量不能耦合到次边。

楼主:
谢谢各位dx:handshake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是振铃,正常现象,有些人可以据此判断电源是否进入DCM

不是有些人,是大家都这样判断,简洁方便:lol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mos管的米勒效应
如果你开关频率不高的,可以在mos管gs两端增加一颗1nF电容来解决 ...

我不相信你加一颗电容能解决:lol
而且是1nF,效率堪忧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都是漏感和结电容储能的能量不能通过次级放而产生的,也就是这一部分能量不能耦合到次边。 ...

漏感是尖峰那部分振荡,后面的低频振荡和漏感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