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写后程序运行正常,重新上电就不跑了?

楼主(2014-12-31):
单片机烧写后程序运行正常,重新上电就不跑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烧写的时候哪里需要配置?

网友A:
仿真一下,说不定死有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一下,说不定死有死循环

怎么仿真捏?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符合。  上电的时候产品需要打开DC/DC,结果大电流启动时引起了电源下降,MCU一直复位, 你看下是不是电源有干扰。

网友C:
复位时间不够,芯片坏了,晶振问题都有可能地

网友D:
检查复位、本振、电源。

网友E:
什么MCU? 程序有没问题?

网友F:
检查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符合。  上电的时候产品需要打开DC/DC,结果大电流启动时引起了电源下降,M ...

谢谢 示波器瞄了一眼,复位一会儿就低了,RC复位,AT89C52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MCU? 程序有没问题?

AT89C52的片子,程序没问题,我下载完后第一次都能顺利的跑起来,逻辑分析仪查看也没问题,就是断电后再上电就不动了,不知道这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