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下12V继电器驱动电路

楼主(2014-12-31):
“RELAY”是3.3V单片机的IO口,这个驱动电路可行不可行啊?望大家提宝贵意见。

网友A:
接入那个100欧电阻和C6电容干什么?嫌电源电压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入那个100欧电阻和C6电容干什么?嫌电源电压太高?

串入了RC电路,是为了更快的吸合。也可以不加的。其他的还有问题吗,maychang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入了RC电路,是为了更快的吸合。也可以不加的。其他的还有问题吗,maychang版主? ...

提问的是你,不是我。

D1纯属多余,只会增加成本,减少可靠性。
100欧电阻和C2,通常是为了在继电器吸合后减少电源电流消耗,因为继电器保持电流比吸合电流要小得多。但增加两个元件,成本增加,可靠性减少,故这么用的人相当少,多数工程师是让继电器直接吸合并保持。如果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等于电源电压,加上这么两个元件,并不能“更快的吸合”,只有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小于电源电压时才可能“更快的吸合”。顺便说一句:应该是“更快地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的是你,不是我。

D1纯属多余,只会增加成本,减少可靠性。

谢谢maychang版主,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改成这样了。

网友B:
把2k改成220,否则下次可能又会来问继电器不吸合、三极管发热大的问题,

肯定是喝多了··· 0 的个数都看模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2k改成220,否则下次可能又会来问继电器不吸合、三极管发热大的问题,

不能改吧,改的话基极电流太大了,
(3.3V/0.22)-(0.7/10) 大约等于15mA啊,
还请manbo789前辈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2k改成220,否则下次可能又会来问继电器不吸合、三极管发热大的问题,

220不一定就合理,要考虑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和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合理就行,220一般是偏小了。

网友D:
5楼电路如果MCU的IO是推挽输出型的就可以,如果是弱上拉的则很可能驱动不足。

网友E:
10K删掉,2K换成10K,包你杠杆滴。

网友F:
个人见解:
1、要保证晶体管导通时达到饱和状态,这样CE压降小,管子功耗低;
2、基极电流能够令管子完全饱和,再加点余量就可以了,不要太大;

网友F:
同意10楼兄弟的签名。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串入了RC电路,是为了更快的吸合。也可以不加的。其他的还有问题吗,maychang版主? ...

如果继电器是12V的,你线圈回路串电阻会带不动;
RELAY的输入,连MCU的话,串2K电阻有点勉强,不一定驱动的了;
MCU的IO最好设置成推挽输出;

网友H:
把管子换成pnp

网友I:
10K建议不要去掉。

网友J:
同意10、11楼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意10、11楼的观点!

B、E间接10K电阻是为了静态时准确下拉到地,防止误动作。除了这点加和不加还有其他区别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B、E间接10K电阻是为了静态时准确下拉到地,防止误动作。除了这点加和不加还有其他区别吗? ...

老觉得用三极管不太可靠,好几个板子都出现三极管被击穿,虽然都放了几倍的安全系数。
可能的话还是使用ULN2003吧!

网友K:
4楼正解!你改后的电路继电器部分可以了。
你用的是3.3V驱动建议加上拉电阻使驱动三极管稳定工作。
基极限流电阻应该10K。三极管的基极对地的电阻可以去掉。就是说你这种驱动三极管的方式可能不稳定。
楼上有朋友说220的限流电阻我想这和单片机的驱动能力有关。

网友L:
同意12楼和20楼兄弟的观点

楼主:
最后我用是5楼的电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问题,谢谢大家了。结贴了。

网友M:
10楼和11楼说的对,我都是那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