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怎么将oneiric.tgz烧录到IMX6的板子中

楼主(2014-12-31):
在官网下了Ubuntu的oneiric.tgz但是不知道要怎么用,只烧写过。rootfs.tar.bz2、u-boot.bin、uImage这三个文件,其他会用,能解答下。提供点资料么。谢谢

网友A:
look at "Ltib编译版本的那些事" in the fo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ok at "Ltib编译版本的那些事" in the form

这样么。我先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烧写办法和烧写文件系统rootfs.tar.bz2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要改一下List name。
以我们的开发板SabreSD为例,写到SD卡上,的话,
name = ubuntu-SabreSD-SD

网友B: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烧写办法和烧写文件系统rootfs.tar.bz2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要改一下List name。
以我们的开发 ...

恩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烧写办法和烧写文件系统rootfs.tar.bz2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要改一下List name。
以我们的开发 ...
恩,我改了后MfgTool2.exe就打不开了。
DLL version: 2.2.3
Monday, January 05, 2015 10:08:09   Start new logging
ModuleID[2] LevelID[1]: Push command--file e:\ModuleID[2] LevelID[1]: Parse ucl script failed, error code: 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改了后MfgTool2.exe就打不开了。
DLL version: 2.2.3
Monday, January 05, 2015 10:08:09   Start ne ...

楼主你好,现在可以使用了吗?你把所有的都关掉重新打开试试看。还有你这里把你修改的部分发给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现在可以使用了吗?你把所有的都关掉重新打开试试看。还有你这里把你修改的部分发给我看一下。 ...

[profiles]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platform]
board = SabreSD

name = ubuntu-SabreSD-eMMC

<LIST name="ubuntu-SabreSD-eMMC" desc="Choose eMMC android as media">
    <CMD state="BootStrap" type="boot" body="BootStrap" file ="u-boot-mx6q-sabresd.bin" >Loading U-boot</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uImage" address="0x108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Kernel.</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load" file="initramfs.cpio.gz.uboot" address="0x10C00000"
        loadSection="OTH" setSection="OTH" HasFlashHeader="FALSE" >Loading Initramfs.</CMD>
    <CMD state="BootStrap" type="jump" > Jumping to OS image. </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ls /dev/*"/>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clean up u-boot parameter</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0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access boot partition 1</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boot-mx6q-sabresd.bin">Sending U-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boot0 bs=512 seek=2 skip=2">write U-Boot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1 > /sys/block/mmcblk0boot0/force_ro"> re-enable read-only access </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8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enable boot partion 1 to boot</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files/uImage">Sending kernel uImag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dd if=$FILE of=/dev/mmcblk0 bs=1M seek=1 conv=fsync">write kernel image to sd card</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send" file="mksdcard.sh.tar">Sending partition shell</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tar xf $FILE ">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sh mksdcard.sh /dev/mmcblk0"> Partitioning...</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fs.ext3 -j /dev/mmcblk0p1">Format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dir -p /mnt/mmcblk0p1"/>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ount -t ext3 /dev/mmcblk0p1 /mnt/mmcblk0p1"/>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pipe tar --numeric-owner -zxv -C /mnt/mmcblk0p1" file="files/oneiric.tgz">Sending and writting rootfs</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frf">Finishing rootfs write</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umount /mnt/mmcblk0p1">Unmounting rootfs partition</CMD>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echo Update Complete!">Done</CMD>
</LIST>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ip = MX6Q Linux Update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官网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官网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

板子不是官方的,我用了自己的uImage ,boot,现在能开机了,之前应该是烧写工具的问题。官网下了个可以用了,这个默认开机有没有桌面的。是要接接什么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不是官方的,我用了自己的uImage ,boot,现在能开机了,之前应该是烧写工具的问题。官网下了个可以用 ...

你这块板子不是飞思卡尔官网的,所以不知道你的板子是支持哪个显示屏的。如果你购买的是第三方公司的板子的话,建议你问一下他们。如果是你自己设计的,你看一下你的设计中是支持哪个显示屏的。我们官网开发板是支持LVDS ,HDMI 以及LCD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块板子不是飞思卡尔官网的,所以不知道你的板子是支持哪个显示屏的。如果你购买的是第三方公司的板子 ...

这个板子,LCD,VGA 应该都是有的,插上都没有反应,驱动要另外做的么,我USB插上也是没有反应,内核里驱动应该都是有的,

网友B(2015-01-30):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LCD,VGA 应该都是有的,插上都没有反应,驱动要另外做的么,我USB插上也是没有反应,内核里驱 ...

不知道楼主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如果没有的话,建议你看一下你的u-boot参数中关于屏的设置是否选择正确了。

网友C(2015-12-29):
楼主你好,我在使用 天嵌的E9(IMX6Q)的UBUNTU系统,里面有 ROOTFS,UBOOT,内核,烧写我已经熟悉,请问我如何备份已经成功部署很久的E9上的ROOTFS,到另外1个E9的ROOTFS中去,这样我那个板子就不用重新安装应用了?

网友C:
想知道 天嵌 E9 (IMX6Q)的UBUNTU系统的ROOTFS是如何构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