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 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12-31):
1   485通信中,最多可以挂载多少个从机
2   stm32 usart 可以连接多少片max485芯片。
   。。。。可能我的表述不清楚,大家多说点,我也好理解

网友A:
1、这个要看具体芯片。MAX3485ESA资料里有句话:Allows up to 32 Transceivers on the Bus

2、这个问题有点怪。没见人这么用。
   从CPU发送的角度说,是一个端口可以驱动多少端口的问题;
   从CPU接收的角度说,无数条信息不定时发过来,总要硬件隔离开吧?要有协议协调吧?
   解决这两个问题,你就随便吧。

网友B:
1、看你选的485芯片资料,一般会提到;
2、一个UART口,最好连一个485芯片;
   要是一个UART口连多个485芯片,那还怎么区分;

网友C:
最多接多少个,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