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电感电流,搞电源的大虾们说说~~

楼主(2014-12-31):
最近在验证一个DC-DC的芯片,不知道温升电流是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在网上百度了,答案是众说纷纭。还是相信群里的大虾,希望大虾们指点一下。另外温升电流的相关特性以及改善也请大家说说~~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不考虑其他条件,当然是越大越好,

实际情况不可能不考虑其他条件,

楼主:
追问一句:

电感的Q值对电路来说重要吗?需不需要着重考虑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追问一句:

电感的Q值对电路来说重要吗?需不需要着重考虑一下

Q值是谐振回路储存能量与一个周期内损耗能量之比。损耗大,Q值就低。
开关电源中,往往考虑的是电感的直流电阻、铁损等等。这些损耗不能太大(否则发热),但并不把这些损耗与Q值相联系,虽然本质上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Q值是谐振回路储存能量与一个周期内损耗能量之比。损耗大,Q值就低。
开关电源中,往往考虑的是电感的直 ...

哇哈哈,加入21IC以来首次得到maychang大叔指点

是的,直流阻抗越小越好,然后材质也很重要,根据工作频率来确定。那温升电流是什么,版主大大能不能讲讲,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其他条件,当然是越大越好,

实际情况不可能不考虑其他条件, ...

你是说温升电流越大越好?大虾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温升电流对电路的影响,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Q值是谐振回路储存能量与一个周期内损耗能量之比。损耗大,Q值就低。
开关电源中,往往考虑的是电感的直 ...

maychang大叔:

我好像记得,Q值是感抗与损耗量的比,越大越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大叔:

我好像记得,Q值是感抗与损耗量的比,越大越好。

Q是无量纲的纯数,必是两个同类量之比。感抗与损耗不是同一量纲,比出来也不是纯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是无量纲的纯数,必是两个同类量之比。感抗与损耗不是同一量纲,比出来也不是纯数。 ...

那是我说错了,杨欣书中说,Q值是感抗与阻抗的比值,越大越好。

网友D:
Q值常用于高频小信号。电感的电流远不够饱和。
功率电感的电流往往还会接近饱和电流,Q值这个参数已经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Q值常用于高频小信号。电感的电流远不够饱和。
功率电感的电流往往还会接近饱和电流,Q值这个参数已经没有 ...

那温升电流呢,我现在很想知道温升电流对电路的影响。是越大好,还是越小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温升电流呢,我现在很想知道温升电流对电路的影响。是越大好,还是越小好? ...

温升电流类似其他电器和器件的额定电流,是越大越好,小于这个电流,器件是安全的。温升电流讲的是有效值。

网友D:
温升电流那是器件的额定值,它代表着器件的能力——越大就会越贵,体积重量也越大,所以通常应该选一个合适的,虽然大了电路性能也许可以提高,但体积重量成本也会提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温升电流类似其他电器和器件的额定电流,是越大越好,小于这个电流,器件是安全的。温升电流讲的是有效值 ...

谢谢,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温升电流那是器件的额定值,它代表着器件的能力——越大就会越贵,体积重量也越大,所以通常应该选一个合适 ...

明白了,多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