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4-12-31):
老师最近让我学习电机控制,我想到了STM32,但我从来接触过STM32,不知其有没有PWM互补、死区等功能,想用Ccortex-m4系列的浮点型芯片,成本不是问题,还望各位能推荐一款,最好是用的比较广,资料多一些的,先谢谢了

楼主:
老师最近让我学习电机控制,我想到了STM32,但我从未接触过STM32,不知其有没有PWM互补、死区等功能,想用Ccortex-m4系列的浮点型芯片,成本不是问题,还望各位能推荐一款,最好是用的比较广,资料多一些的,先谢谢了

网友A:
互补肯定有,死区不太清楚,应该也有

网友B:
ST的“Advanced Timer”都有死区和互补输出,STM8 STM32所有型号都是。

网友C:
单片机建议不要使用浮点型数据计算。虽然很多单片机都支持浮点型数据计算,但是浮点型数据计算真的很费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建议不要使用浮点型数据计算。虽然很多单片机都支持浮点型数据计算,但是浮点型数据计算真的很费时。 ...

现在有很多MCU带FPU了,浮点计算和整数一样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很多MCU带FPU了,浮点计算和整数一样快了。

呵呵。我觉得不太靠谱,理论上浮点型的运算和整数的运算时间复杂度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觉得不太靠谱,理论上浮点型的运算和整数的运算时间复杂度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的。 ...

那你以为它那FPU是干什么的?

网友D:
楼上二位既然不服,大可用程序试试啊。

网友C:
  以下是使用STM32测试数据,其中带FPU是使用STM32F407VE和不带FPU的是STM32F100C8板子做的实验,带FPU的板子是和一位老师借的。
实验数据如下,时间单位US.
      函数 /数据    |   用FPU     |  不用FPU  |
---------------------------------------------------------
           sin3.5   |   843         |  11423    |
   5222222/451      |   158         |   51
----------------------------------------------------------

网友E:
请问上面的结果汇编代码是什么样的,我做过的除法都会被编译器优化成移位算法,这是用不上FPU的。三角函数的结果条件是什么,主频是否一致,是否使用M4库的arm_sin_f32,还是两个代码是一样的只是下载到了不同的板子上。用数据说话是好事,不过没有条件约束的实验数据没有意义,如果你有约束条件请一并发出来。我没做过实验,不过我用过M4,至少在我的应用中浮点运算没有问题,所以比较怀疑数据的真实性。

网友B:
有好东西其实还得会用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