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W25X16 和 W25Q16 差别在哪里,是否能互换?

楼主(2014-12-31):
W25X16 和 W25Q16 差别在哪里,是否能互换?

网友A:
可以互换,好像只是Device ID不同

网友B:
没用过;
楼主可以试下看看;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干嘛用吧

网友D(2015-08-10):
这个芯片可以级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可以级联吗

不能级联,但是有CS 可以多个使用

knk
SPI接口为什么不能级联?

网友E:
程序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级联,但是有CS 可以多个使用

用译码器控制CS端,应该可以多扩展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译码器控制CS端,应该可以多扩展几个

无限

网友F:
难道都没看过datasheet吗,Q代表可以使用Quad-spi,也就是4线制spi,除此之外都是一样的

网友G(2020-06-17):
引用 网友D:
用译码器控制CS端,应该可以多扩展几个

不用译码器也可以级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