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电子电路

楼主(2014-12-31):
如何学电子电路,我是一个新手

网友A:
你的问题,让人有点意外

网友B:
多看书、多动手。

网友C:
多看书,多实践;

网友D:
多学,多看,多练,恒心+脑筋

网友E:
找个好师父

网友F:
推荐你看,童诗白的《模拟电路》,和用配套的模拟软件multisim12,自己学一下

网友G:
多看、多学、多问、多练!
理论与实践系那个结合!

网友H:
理论学习+实践

网友I:
芝麻?开门吧!…哈哈

网友J(2015-01-31):
也是新手

网友K:
首先学会看懂元件、识别元件、元件的管脚排列、元件的性能和特性等等,学会看懂电路图,之后在电路原理图基础上怎样画出印刷线路图,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哦,最好用PCB电脑软件画出PCB线路图,也可以用电脑自身的画图板来画出印刷线路图,用这个方法对于初学者来说相当方便的,不过一定注意各个元件脚的距离和方向,尤其是芯片脚。如果你有兴趣的,首先制作一个用聚合物锂电池的LED充电式手电筒或者台灯,锂电池的充电器可以用七彩灯万能充电宝,至于外壳自己去创意吧!这个电路制作起来比较方便安全简单,然后再制作用220v的电容降压制作LED照明灯电路,这个电路也不复杂,关键是有点危险,里面有220v的电压,一定要有把握的仔细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制作,否则有触电的可能哦!